戴尔 Vostro5460风扇狂转不停,插外接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6-07-26):
   前2天接到一台戴尔Vostro5460本子,故障为开机就需要密码,CMOS电池放电没用。本机有2个BIOS,一个EC,一个桥。于是在论坛挡了几个BIOS刷机测试直接点不亮(怕刷坏没有用原机的BIOS),上淘宝花10元买了个BIOS资料,2M和4M的,刷上去还是不亮,问商家何故?商家说一定要用原机BIOS刷机才亮,好吧在用原机芯片刷机亮了,密码没有了。以为好了,等全部安装好之后,发现有2个问题,一是风扇一直高速旋转,2是关机状态下如果插上外接电源就会自动开机。
    我记得原来好像没这问题,机器可以正常进系统刷BIOS比较方便了,上官网直接下载BIOS在线刷,结果一连刷了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问题,这下头有点大,拆开机器检查主板,确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损坏。最后查阅大量帖子,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人说开机按ALT加X,有个还说说开机按FN加X,反正我2种方法都试了下,按着按键无任何反应,但是进系统后发现风扇转速明显下降了,在测试外接电源也好了,证明是其中一种方法管用了。我在想是不是刷玩BIOS之后主板内部某个地方有个缓存和BIOS不匹配,或者硬件接口和程序需要复位一下?欢迎高手指正。问题是解决了,也希望遇到我这相同问题的朋友试一下,少走弯路。附加上主板2M和4M BIOS

网友:
没有上传过附件,前面一次没成功,这次看怎么样

网友(2018-05-07):
的确 进系统按下FN+X 解决 风扇狂转和自动开机的问题 感谢

网友(2018-12-14):
是的,我也这样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0-03-17):
这个帖子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