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三个SATA3.0插口,同时挂两个硬盘,只能识别一个

楼主(2016-07-26):
京东上买的主板:技嘉B85N phonewifi   一块SSD 一块普通硬盘, 两个都插到SATA3.0插口上,BIOS只能识别SSD,拔掉SSD,另外一个普通硬盘又可以识别了,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告知!

网友A:
不可能 肯定都能识别的 用diskgen分区软件看看 有几个硬盘

网友:
所有分区软件都试过,都看不到那个普通硬盘,当我把SSD拔掉了!就可以到那个普通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肯定都能识别的 用diskgen分区软件看看 有几个硬盘

所有分区软件都试过,都看不到那个普通硬盘,当我把SSD拔掉了!就可以到那个普通硬盘了。

网友:
电池短路重置?我试过了!

网友:
看一下BIOS模式是否对的,硬盘模式为ahci

网友:
找厂家 售后

网友:
主板坏了,换一块吧

网友:
这话是不可能吧,你这话刷个BIOS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返修吧

网友:
打厂家电话 咨询下

网友:
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这样,主板肯定不正常

网友:
bios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
进bios 看一下BIOS usb模式是否设置对了!

网友:
这个估计没几个人知道。

网友:
换个BOIS刷试试看

网友(2016-08-27):
估计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官网找一个刷一下

网友:
服务器上遇到过,要用跳线指定主从不然认不到盘

网友:
不是你菜,就是主板坏,保修啊,难道还想修。

网友:
众说不一,.............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BIOS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
人品爆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现象看,应该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