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波多折的华硕A43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26):
前几天接到一华硕的本子,型号A43S。客户拿来说开机没反应,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难搞啊,华硕的板大多无图纸。心里真没底是否能修得好。拿到手先插上可调电源。调好电压打开开关。电流0.01A,我的电流表因接了个指示灯,只要打开开关没接负载就会有0.01A。等于没待机,迅速拆机。首先测目测无明显烧坏,但有拆过机的痕迹。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此板看了一番也没找到板号,也没有任何元件位置号。整板只找到这个地方有标记上图
连上可调电源,测公共点没电压,再测充电芯片VIN也无电压,再测适配器接口也无电压,仔细一看,适配器接口接触不良,手晃一下有电了,但是公共点还没有电压,看来首先保护隔离都没过。给客户报价300,客户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同意260,留机维修。打发客户走后。看着这没任何位置号的板,我也心里没底。真的没修过没位置号没PDF图纸的板子。只能按步就班的来,找到充电芯片,查型号,查引角定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查,但到适配器隔离管控制信号时跑线再也跑不出来,看板怀疑缺件,实在没办法,迅维网上一通下载,好不容易找到个同板本号的点位,网址打不开,后来找饼哥帮忙,找到了下载地址。通过点位图和实际板对比,最终锁定少了一个100K排阻。料板上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么大的排阻,于是找了个15K的排阻装上,试机,还好,待机到达0.02A,触发开关电流顺利跑到1.2A左右。外接显示屏,已显示LOGO,于是装机,装好了,连上电池,连上适配器再开机,又傻眼了,又无触发了,这鬼,只好又拆机。首先把适配器接口重新焊好。重新检查保护隔离部分,发现只要连上电池就会不触发,拆下电池就正常,又是各种查点位,各种对比实物图,此处省略500字。最终查到电池检测信号异常,电阻变值。又根据点位图上的标称找了个电阻装上,好了,带电池也可以开机了,测试几次全正常,再次装机,开机进系统一直显示未接入电池,又是各种怀疑,再次拆机。反复的查条电池检测信号,一切正常,但就是不认电池,真的没招了,网上找各种办法,问同学,同学一句话点醒了我,说可能电池坏了吧。我接机时客户也没说过电池不能用的问题,害我在这个问题上各种找,各种查。后来没装机,连上原装适配器,接上硬盘等开机进系统,点电池图标才显示电池余量剩余0%建议更换电池。真是的,这下放心了,装机测试,试机几小时稳定正常,通知客户取机。总结,其实这款机的故障并不大,只是做为新手,经验不足,走了不少冤枉路。为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排除。不过也算是增长了一些经验吧!

附上点位图

网友:
奇怪,我上传的图片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
这也是华硕的通病,华硕好多机器接口都会出问题。

网友:
华硕机子这问题出的比较多

网友A:
吧点位传下啊   大哥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我上传了图片,显示上传成功,但提交时不显示,无语中!

网友:
搞半天是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点位传下啊   大哥

已上传点位图

网友:
修asus的主板要有足够的耐心

网友:
什么都没有的机器完全没办法下手

网友:
华硕的机器 烂机器。。。。还好今天修一个A53S 刷刷(BIOS)更健康就好了。。呵呵。。。。。

网友:
很牛逼和样子

网友:
后来没装机,连上原装适配器,接上硬盘等开机进系统,点电池图标才显示电池余量剩余0%建议更换电池。这算是检测到电池还是没检测到电池啊

网友:
没个点位还真不敢修华硕板子

网友:
这机器通病很多 ,现在看到这机器 有点高兴

网友:
新手能这样细心的处理,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