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X触发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6-07-26):
主板型号P7H55-M LX
故障表现  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反反复复

解决问题就是这个华硕最容易坏的排阻822
换了就好 最近修了4片 加上之前修的共有10多片了

小弟表达不准确
望各位看官动动您的双手给我加点分 谢谢

网友A:
楼主有无测量哪个信号不正常?是PG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无测量哪个信号不正常?是PG不正常吗?

估计是pg吧

网友:
可惜我那板按楼主的方法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路过,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7-06-13):
正解,这种822的通病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