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6-07-26):
今天接到客户抱来的一台台式电脑,开机不亮屏,经过简单的处理检修,发现是主板问题,先打发客户走人,机器留下。
机器主板GA-P43-ES3G,通上电源,正常触发。下一步是到内存,测内存无1.8V电压。
然后发现PWM芯片无供电,测量U5芯片5脚短路,然后拆下芯片5脚还是短路,最后查C197电容短路,把电压拉低。果断换掉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技嘉bios容易坏。这种问题很少吧

网友:
电容坏的还不常见

网友:
技嘉的板,串口芯片,BIOS、

网友A:
不错  修下收费多少

网友B:
这个电容是贴片的吧,台机板上也还没遇到过贴片电容坏的呢。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没有vcc。嗯。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贴片的吧,台机板上也还没遇到过贴片电容坏的呢。

是贴片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修下收费多少

跟客户说换了小芯片,小管子,1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