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电源板维修,大神帮我指导下

楼主(2016-07-26):
hp19显示器电源板不出12v5v发现。无短路 发现一个保险电阻烧了。换了还是不出电压。经过检测发现控制 ic 坏了。这个 ic 比较另类 。就直接改通用模块了。改完发现光藕3脚不接地。然后断开3脚其他链接拿线飞到地。接电发现12v 和5v都出来了没有跳变。然后接上驱动板发现还是不开机 。检测发现5v只有3.6v了。断开驱动板又正常了 检测驱动板无短路 。为了排除驱动板故障又接了片通用驱动板发现情况一样 5v还是只有3.6 。。。我无语了检测返馈电路 发现没有431 只有一个可调电阻。我就调可调电阻 左右都转了情况一样。换光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换了5v只有1.2v了  换回去原来的又正常5v了。有没有大神遇到一样情况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
补充的图片

网友:
通用模块 很多都带不起负载

网友A:
改不了这个。找原厂芯片吧 。这个模块改完多数不能用。最好淘宝一块电源板。

网友:
还是改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这个。找原厂芯片吧 。这个模块改完多数不能用。最好淘宝一块电源板。

谢谢你的建议。换电源板了。

网友B:
相对于改模块,我宁可慢慢的备芯片

网友:
应该是改的不对 带负载能力差 尽量还是 修复用原来的板子 以防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改模块,我宁可慢慢的备芯片

只能说ic太另类

网友C:
这样修的话就算能修亮也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的话就算能修亮也不可靠。

万能芯片我改了不少。基本上没有返修的。只有这台电路和普通不一样

网友:
找原装芯片要好一些

网友:
通用模块只可以用19寸及以下的显示器电源板

网友(2016-08-31):
查查 光耦和反馈电路吧

网友:
现在换主板还快些,稳定

网友:
应该是模块的问题吧,看看那个模块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我 一般  用台式机电源改装  测试下   看是驱动板  还是电源板   带不起

网友:
改通用模块不好用,我也改了几次带不起负载

网友:
通用模块的功率不够,或保险电阻过大,或5伏滤波电容有问题,5伏电压不正常时12伏电压正常吗?

网友:
模块害死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