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7-26):
惠普dv4 板号WSN DF MAIN BOARD 2.1裸板上电,内存一小段波形,不持续,挡内存,按不跑码维修,论坛搜索,此板无图,无点位,头疼,那就先来三板斧劈吧,先吹一下显卡,有时候显卡也会导致不跑吗,结果还是一个样子,接着刷bios,论坛下载了个bios,结果可以亮了,但是开机亮机很慢,那就确定是bios问题了,那就买个工厂bios吧,去TB买个工厂bios。块大洋,心疼,自己掏的钱,维修不容易,十块钱也是钱啊,刷上新程序,可以亮机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暗屏,隐约看到开机报错,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惠普机器刷个biso导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真烦,没办法,到论坛下了好多都各种奇葩问题,唉,心累。不管了,还是用工厂的吧,暗屏屏是好的,那就在屏电路做文章,亮度调节无电压,断开前级,拉个开启过来,屏亮,继续进系统看看,结果独显显卡感叹号,一万个草泥马,咋办,到这份上放弃不甘心啊
重新整理下思路,这机器不跑吗,还暗屏,那会不会是显卡呢,断开独显供电,机器也可以亮机,那会不会他原来的bios没有问题,暗屏和不跑吗都是显卡导致的,刷回原来的bios,集显可以亮了,到此问题清楚了,是独显导致不跑吗,暗屏的
附上工厂bios和原机bios

工厂 pch01837 4M.zip

工厂ec01837 1M.zip

网友:
ECbios是通用的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 修很多台了

网友:
HP通病很多,最后都能修好,LZ显卡换了没

网友:
内存有波了 就干显卡 应该当时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吹一吹就是不好使  怀疑别的地方 测完 实在没招了 加焊就好了  吹 不是万能的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改集显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改集显这么简单

是啊,疑惑的是没改集显之前是不跑码,但是刷工厂bios可以亮机,断开集显,原机bios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B:
提醒一句,工厂bios刷了之后会报错,主板序列号和一些信息会被清掉,所以会报错

网友:
各位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句经典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句,工厂bios刷了之后会报错,主板序列号和一些信息会被清掉,所以会报错

这样才不会开机慢,等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才不会开机慢,等 问题

加分啊,哥们

网友:
独显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坑啊

网友:
这种问题飞个代码卡更直观,上次飞一个跑4a直接干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工厂BIOS是不是改过ME固件的呢??

不是,是很干净的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谢谢分享

加分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