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的路由器被人蹭网了吗?小编教你如何防止被蹭网?

楼主(2016-07-26):
你家的路由器被人蹭网了吗?小编教你如何防止被蹭网?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经常听朋友们抱怨,家里即便是8Mbps的网络宽带,在上网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网速卡顿的现象,而在修改密码后会稳定一小段时间,又会重复出现,检查电脑,安全软件全盘扫描均没有问题,其实有可能是被蹭网了。那么如何才能知道有没有被蹭网,又该如何防范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技巧,以供参考。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1

  一、如何鉴定网络被蹭?

  1、如果大家的无线网络遇到上面突然变慢的情况,可以通过频繁修改无线密码的方法来鉴定,如果修改密码后网络恢复正常,一阵时间后变慢,很有可能就遇到了网络被蹭的情况。

  2、在无法确定是否被蹭网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将无线网络关闭,仅使用有线网络连接电脑并测试网速,如果有线网络正常就肯定遭遇了被蹭网的情况。

  3、在做上述工作的同时,建议大家确定下自己的电脑已经安装有杀毒软件,并已经进行过一次全盘扫描!

  二、如何查看是否被蹭网?

  1、首先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路由器背面的标签上印有登陆IP地址和账户信息。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2

  2、登陆成功后,依次点击“DHCP服务器”→“客户端列表”,会显示出所有连接在路由器上的设备。此时可以查看连接的设备信息,如果有多余的设备出现就说明网络被蹭网了。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3

  3、另一种方法,部分安全软件或者路由器自带的手机APP也带有无线网络管理功能,PC端软件比如“360安全卫士”,大家可借助“流量防火墙——防蹭网”工具来查看路由器WiFi热点的设备信息;而注入D-LINK等路由器带有手机APP可以对每一个连入路由器的设备进行报警和提醒。

  三、如何防止被蹭网?

  方法一:MAC地址绑定

  如果日常接入路由器的设备比较固定,而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采用MAC地址绑定的方式来进行。

  MAC地址绑定就是说将你日常用到上网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或者平板等)的MAC地址和路由器绑定在一起,路由器只允许绑定的网络设备接入路由器,而没有绑定的即便是破解了无线密码或者直接连接到路由器上,也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什么是MAC地址?

  所谓MAC地址是指上网设备的唯一物理地址,一款路由器或者一块网卡都有自己专属的地址,大家可以理解成门牌号,不然网络上的数据是无法传递到你的电脑上的,因此MAC地址都不会重复。

  MAC地址和路由器绑定的方法/步骤:

  1、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找到“高级设置”→“网络参数”中的MAC地址过滤或者MAC地址绑定选项(不同品牌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有所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在高级设置选项中多找一下都能找到,但是MAC地址过滤/绑定的说法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2、如果有“开启MAC过滤功能”选项的开启此功能,并选择允许列表中的设备连接网络,该列表一般都会显示出已经连接到路由器的设备,将这些设备的Mac地址添加到列表中即可,只是在添加前记得核对一下设备的数量和MAC地址,以免将非常连入的设备加入了允许的白名单中。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4

  3、设置好后重启动路由器即可。

  但这个方法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家里来了客人需要临时连接网络,要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设置一次,对于不懂的用户来说,该办法还是比较复杂,此时可以考虑下面的办法。

  方法二:关闭路由器的SSID广播

  SSID就是搜索路由器信号时看到的名字,如果把SSID名字隐藏了,别人就看不到更谈不上破解了。

  隐藏方法就是禁止路由器的SSID广播设置,只是这种方法会让无线网络的连接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以此换取更出色的安全性还是值得的。隐藏后如果要连接无线路由器,需要手动输入路由器的SSID名字和密码才能实现连接。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5

  方法三:关闭路由器的DHCP功能

  DHCP就是动态IP地址分配功能,设备连接路由器后,路由器都会分配一个IP地址给设备,如192.168.0.108,平时之所以不需要设置IP地址,是因为现在的路由器都默认设置成了自动分配IP地址,如果改用手动分配IP地址,并且采用一个冷门的IP地址段,即便他人破解了你的路由器,连接上了也是无法上网的。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6

  可以在路由器中找到DHCP选项,关闭自动分配,并输入一个冷门的IP地址段,如192.168.87.123~192.168.87.133(后面两位数字的设置区间在0~255之间均可以设置),但是这样做的话必须要把自己的平板或者手机IP地址也进行手动指定,并设置在192.168.87.123~192.168.87.133区间。

  方法四:其他辅助方法

  除了上面的办法外,还有一些辅助办法,如在不影响上网体验的情况下降低路由器的发射功率(适合近距离上网的用户),修改无线路由的默认管理地址admin/admin;修改路由器的管理用户名和密码;设置路由器的WiFi密码类型为WPA-PSK/WPA2-PSK,并且输入8~63个字符的密码,可以加入一些冷门的字符或者大小写,为了防止忘记建议大家把密码记在纸上。

如何防止被蹭网 图7

  经过上面一番设置后,大家的无线路由器就会变得非常安全了,不过即便如此大家在上网过程中也要注意网络安全,上网设备及时安装安全防护软件,同时不点击一些陌生不安全的挂马网页,并且记住定期修改上网密码。同时对于免费的WiFi网络一定要慎重连接,避免手机或电脑被黑!

网友A:
还有一条不要用万能钥匙,不然前面做的都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条不要用万能钥匙,不然前面做的都白搭。

好的,感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