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楼主(2016-07-26):
一台联想u410的机器,开机进系统无线网就是一把×这个。这个是不是要把无线网卡强开啊?这个要怎么强开? 这个要怎么强开啊  知道的告诉下小弟,还有就是无线开不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故障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呢??论坛上有的说是20脚有的说是22脚断开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网卡不一样啊 我这个具体要怎么强制开启啊???是多少脚 第一脚又是从哪里开始数起???

网友A:
反面,,从右到左   ,,缺口左边那里第一,第二脚

网友:
强开是什么意思,都看不懂

网友:
从主板接口上找20脚   在对照

网友:
开口处1.2脚吧

网友:
20脚断开

网友:
联想的有的是物理开关,有的是装电源管理驱动开启无线

网友:
试了下开口处第2脚 也就是第20脚  不行还是一样  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面,,从右到左   ,,缺口左边那里第一,第二脚

试了下开口处第2脚 也就是第20脚  不行还是一样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开口处第2脚 也就是第20脚  不行还是一样  怎么回事啊??

见过要BIOS开无线的,你先用个测试盘装个WIN10  WIN8  WIN7随便试试

网友:
看一下图纸    WiFi开启脚是多少    就挑那个脚  就行了

网友:
要安装快捷驱动

网友:
这个已不是秘密了

网友:
反面,从右往左,缺口处第二脚,割断,我是直接翘掉那一脚铜片,不一定是网卡,有的是侧面一个开启,还需要键盘开启

网友:
搞得这么麻烦,下载个电源管理驱动,然后用键盘打开无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下载个联想PM电源管理,最多再下个快捷键就OK了。看到了24G的MSATA ,

网友:
联想的机器安装电源管理软件都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笔记本我有配件板子!!!有需要的可以给我打电话18832525969

网友:
从主板接口上找20脚,然后无线网卡上对应的脚贴点绝缘胶布

网友C:
丨丨丨
什么鬼???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鬼???

网友:
割开关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