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通病刷南桥16脚bios

楼主(2016-07-26):
情况是这样的  到手之后开机  就滴滴滴的    这个声音 顺序是这样的:(我给你们学一下)   前开始就是 滴滴滴的  8声滴滴    然后三声 重复。 1长两短

然后借助 强大的迅维网论坛 刷了 bios 果断好了。下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
16脚的BIOS用TT866怎么刷

网友A:
原理上是不是两边8脚的BIOS拼装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不是两边8脚的BIOS拼装出来的

一个4脚的bios  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通病好解决

网友:
这板一般没其他问题,刷BIOS多

网友:
看图纸可以装两种BIOS,一种16脚的,一种8脚的,要是编程器不支持16脚的,应该可以换成8脚的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过,

网友:
这板子确实BIOS毛病挺多

网友:
没刷过16脚的

网友:
X200 BIO坏的是多 不开机 无显 反复重启 基本都他的问题

网友:
又是刷BIOS好的,真多

网友:
可以,,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IOS故障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这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先收藏,遇到 在下

网友:
866  应该有16脚的座子  焊上去刷

网友:
我的维修小白,现在只见过8脚的BIOS芯片,16脚的芯片还没有见过!

网友:
刷里面八脚的是一样的

网友:
两种BIOS 都支持 装哪个都可以

网友:
没碰到过,现在的BIOS确实爱坏

网友B:
16 脚的 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啊
500p 的 主要是有座子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 脚的 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啊
500p 的 主要是有座子

网友:
碰到过。BIOS 刷了就OK。

网友:
之前也修过这个问题,直接刷BIOS就ok

网友:
现在的bios太麻烦

网友:
这个bios没有刷到过

网友:
这种大的怎么刷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