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主板进水维修过程

楼主(2016-07-26):
客户的联想v470c,进水,插电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能上到0.034,估计是缺电压,拆机,有进水的痕迹,时间好像长了,有腐蚀现象,先清理主板,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掉件的情况,插电,还是一样,在迅维上找到图纸(附后),按时序检查,过程就不说了哈,一个小时(时间有点长哈,新手啊),发现没有s0电压,终于发现故障点啦。先喝点水吧。                  顺路查条件,发现Q3604的s极没有DCBATOUT电压,顺路查找,找到一个监测点被腐蚀掉了,心里窃喜。把两头的铜箔瓜开,用细铜丝连好,再测。还是没有,查到R3618,R3619两个电阻,用镊子一动就掉了,电阻两端的金属都没了。一个10k欧姆的,一个330k欧姆的。在坏的主板上找了一个10k的一个100k的,安装上,上电,待机电流0.1a,短路?顺手按了一下开关,电流上下跳变,好像亮机了,接上屏,还真的亮了。付图:

        开机发现待机电流大之外没什么问题,接硬盘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检查主板上的各个电压,发现几个s0电压待机就有,想起刚才换的100k的电阻,人家本来是330k的,难道是太小了,找吧,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一个330k的小电阻,很小的那种,换上,待机电流还到了0.2a拉。开机还是一如既往的正常,再检查附近的几个原件,电阻的阻值也正常啊。为什么换了跟图示一样的电阻电流反倒是增大了?        静下心,仔细研究图纸,Q3604是个n沟道mos管,在没开机的时候,PM-SLP-S3#是没有的,R3617 的2脚悬空,q3604的g级的低电压导通,高电压截止。
       哎呀,电路分析写起来真麻烦,写不下去了,直接说结果不,把R3618换成33k的电阻,就正常了,就正常了。自己分析吧

LENOVO V470.pdf

网友:
楼主再分析分析呗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安时序修哦, 结合论坛的贴

网友:
有个在修,坐上系统就蓝屏0.x00000124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说电路原理,电路中的几个S0电压由PM-SLP-S3#控制,在待机是的时候是没有5V_S0  ,3D3V_S0和1D5_S0这几个电压的,此时q3604是不应该导通的.
        在此故障中恰恰是因为q3604导通导致U3604,U3607,U3605几个芯片输出一个不标准的电压.从而在电流表上显示待机电流过大.
       继续分析电路,几个S0电压芯片的g极是统一由RUN_ENABLE控制,这个信号由Q3604和Q3605及其他条件一起控制,首先是Q3604的导通条件,还有R3620下拉电阻,这个电阻是由Q3605的3  4  5脚被3D3V_AUX_S5通过R3612控制。待机时PM-SLP-S3#为低。3D3V_AUX_S5信号为高,Q3605的3  4脚导通,R3620被接地。从而在待机时控制RUN_ENABLE为低。U3604,U3607,U3605从截止。
       在此故障中这一部分的原件都查了,芯片和电阻阻值都正常。只能说明问题根本还在q3604的导通上面。手头没有q3604的资料(有也看不懂哈),只能知道是g极电压过低,这个电压在r3617不参与的情况下只有R3618决定,
        我的思路是只能调低R3618的阻值,从而控制q3604截止。所以-所以把R3618的阻值从330k换成33k的一个电阻,上电待机正常,测试到各个点位的电压基本符合要求,拷机一天,电脑各个功能一切正常。
         为啥说基本符合要求勒?就是Q3604的G极,待机是电压18v,芯片截止,这没问题,开机后PM-SLP-S3#为高,Q3605的1  6脚导通,Q3604的G极的电压变成由r3617  r3618分压。由阻值计算(估计哈)可知Q3604的G极电压此时应为14v左右吧,但是开机时这个电压是0v ,确认是0v,请有兴趣的大师拍砖哈。

网友:
图纸是好东西,分析的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