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自家无线路由器不开机

楼主(2016-07-26):
前几天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坏了,就换上了裴讯搞活动0元购的路由器,坏的一直放在家里,今天闲来无事拿出来研究一下.型号:磊科NW705+
首先测量电源接口旁边的电感LS2和LS3,发现LS3两端都对地阻值为0欧姆,短路.跑线路发现LS3的一端和US1的第4脚相连,并且4脚也对地短路.
拆下来US1 测量LS3发现恢复正常.从别的无线路由器上找个芯片更换上路由器恢复正常.

网友A:
老司机什么都会修 带我混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什么都会修 带我混可好

随便研究一下略,你也会的,路由器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研究一下略,你也会的,路由器结构比较简单

嗯是的,只是这方面的资料较少

网友:
感谢老司机分享经验。。。

网友:
us1是bios吧

网友C:
第一 楼主很能研究  重点是我也买了个斐讯的K2  请问楼主399提现成功了吗

网友:
加一条 赚积分

网友D:
对地测数值是维修必须要学的东西

网友:
发错板块了耶。。

网友E:
我修了好几个路由器都没修好,连不上。

网友F:
估计芯片不拆旧的,很难买到

网友:
路由器虽小,里面还挺复杂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路过 学习了 谢谢啦楼主复#

网友:
真不是bios哦,无线路由器的bios再主芯片的旁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 楼主很能研究  重点是我也买了个斐讯的K2  请问楼主399提现成功了吗

399元早已体现成功,我是5月份买的,6月份体现成功的,活动是真的,我买了2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地测数值是维修必须要学的东西

测量对地阻值是维修的基本手段了,做维修的都要会的基础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了好几个路由器都没修好,连不上。

刷写一下程序试试,或许有意外收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芯片不拆旧的,很难买到

搜索过某宝,这个芯片还是能买到的,大多数芯片都能买到

网友:
US1是不是DC-DC?

网友G:
那玩意 配置太低了.我用的是联想的y1s,69元买的,刷了系统十分好 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玩意 配置太低了.我用的是联想的y1s,69元买的,刷了系统十分好 用...

我最近0元买的裴讯K2路由器,也刷个系统试一下,听说可以刷不少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0元买的裴讯K2路由器,也刷个系统试一下,听说可以刷不少系统呢

k2最近上车的呀,不怕翻车吗?

网友:
综合维修·什么都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了好几个路由器都没修好,连不上。

这个也可以刷程序的啊,但是上哪里找程序呢。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9元早已体现成功,我是5月份买的,6月份体现成功的,活动是真的,我买了2个呢

那就好   我的8月18号 到期  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好的,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