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进水一直DFU模式!来看看

楼主(2016-07-26):
问题进水,用iTunes读取能读取恢复模式!但是无法刷机识别不了是台6P!就显示的是iPhone!而且用iTunes恢复直接提示更新iTunes我的iTunes是最新版本!而且换台苹果系统的电脑也是这样!这是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用助手也识别不了!

网友:
无思路了来个人啊

网友:
看看哪里进水比较严重,清洗一下!

网友A:
进水的范围就广了,年进水的部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范围就广了,年进水的部位吧

我已经全部清洗了,显示ic 触摸供电 触摸处理 cpu电压0.86V左右,待机供电,触发正常,时钟有,复位有,维持有,搞死我了。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

网友:
不扣指纹排线试一下!!!

网友:
识别不了的话  ,建议你 从充电IC and 认证IC开始着手处理

网友:
建议从充电管和USB管开始检查,如果没问题的,那极有可能是CPU了

网友:
完全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DFU模式我觉得就是CPU,暂存,字库大三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主板bpid识别电阻电压是否正常,不行就是cpu完蛋

网友:
查总线 都工作没有我实际修过一台电源边上晶振那位置有2个 C1 总线上拉电阻掉了一个 也是二修机直接装上收钱

网友B:
好像有一个版本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个版本识别电阻

图纸标识码是什么,我想到图纸上去看

网友(2016-09-05):
先查CPU供电 除了U2就是CPU本身的问题跟暂存关系不大 拔掉暂存还是会识别到IPHONE型号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  是不是要先拆机检查一下进水的严重程度?再进一步下结论?

网友:
查I2C电压正常么 不正常就找上拉电阻

网友:
从U2开始查吧,要么是总线

网友(2016-10-13):
查工作条件 硬盘的可能性感觉很大

网友:
型号识别不了,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