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X450CC REV:2.1 板载内存发烫

楼主(2016-07-26):
版号X450CC REV:2.1 故障不触发,刷BIOS,后发现内存发烫,屏蔽板载内存,外加内存点亮,但是板载内存还是很烫,是不是需要取掉8颗内存芯片。
刷BIOS
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看看屏蔽有没有效果

网友:
不屏蔽板载内存是点不亮的。

网友:
既然屏蔽掉了 那就拆呗

网友:
发烫一般要取掉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7-27):
发烫了最好拆掉,我维修都是拆掉的,预防哪天发烫历害烧掉还麻烦

网友:
最好是拆掉 保险一点

网友:
屏蔽下,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
还是发烫说明还在通电。所以最好去掉。

网友:
发烫的肯定在拆掉。

网友:
不能断开供电吗,今天才修了这个机器,不显刷BIOS好了,~没注意看能不能断开颗粒的供电

网友:
取了就是了 几分钟的事情 冒火了直接风枪取 BGA都省了 反正都不用板载内存了

网友:
屏蔽必须拆掉发烫短路的内存。。。。

网友:
发烫那颗,换掉,,板载内存就修好了呀

网友:
拆掉算了,外加都亮机了

网友:
断开板载内存供电看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型

网友:
屏蔽的方法发出来啊,有图有真想

网友:
最好拆掉把,安全第一

网友:
取掉,,,然后再屏蔽半载

网友:
哪个坏了直接换掉就行了啊,20块一个内存颗粒,我都换了几台这种板载内存坏的了。。。。。

网友:
最好拆掉吧  某一颗内存颗粒 特别烫的话 可定有问题啊

网友:
取掉比较好,影响内存供电

网友:
正在修这款机器,现在除CPU供电没出来,内存颗粒还发烫。进水机求板载内存屏蔽方法

网友:
先屏蔽内存试试

网友:
换掉内存颗粒 啊

网友:
拆内存颗粒也不是很费事的

网友:
大神怎么 屏蔽的 啊

网友(2016-09-02):
求屏蔽方法。断了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拆掉把为了今后的安全

网友:
肯定要去掉的,不然后期还会返修的。

网友:
最好取掉呀..以免引起别的故障.

网友:
既然屏蔽了,很烫就应该拆掉

网友:
我试过屏蔽,好像也不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去掉板载内存

网友:
楼主怎么屏蔽掉板载内存的,能给说下吗

网友:
楼主怎么屏蔽的板载内存2,1版本的  说下方法。

网友:
好好哄啊好后好啊好好

网友:
好后好啊好后好

网友:
能仔细说下怎么屏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