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电源保护秒杀一例

楼主(2016-07-26):
主板型号:未知
故障现象:开机风扇动一下就无反应了
维修过程:目测为杂牌主板,型号都没找到,不管它了,反正又找不到资料!根据故障现象很明显为电源短路,而且拔掉12V4P后故障一样,更确定为3.3V 5V -12V 等主供电短路,断电拔掉所有外设,打值20P电源插针,其它都在300-500之间,只有红5V对地值51,就是它了!测USB,PS2打值正常,测场管,顺利找到内存边上一下管DS击穿,更换后打5V值400多,通电正常一路跑码亮,然后........然后就可以收钱啦!

网友:
上传的图片跑哪儿啦?

网友:
哈哈,图都不见了,不过看你修的思路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杂牌电源维修呢

网友:
居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
杂牌的板子可以上传个图片和BIOS的这种很缺的,不要的时候无所谓。要的时候花钱都难买

网友:
老手不磨洋工,不走弯路。

网友:
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思路正确 就秒杀了

网友:
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虽然没发图,直接看文字更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