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F-AF3-MX V15的BIOS

楼主(2016-07-26):
求CF-AF3-MX  V15的BIOS   主板可以开机U盘启动就在读取的时候一闪一闪的死机了

网友:
换一个u盘试一下

网友:
不读u盘也是一样的啊  直接进系统也是在光标哪里死机了

网友A:
这是一块2修主板    BIOS位置起泡了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块2修主板    BIOS位置起泡了 这个有影响吗

那你把程序看下能读出来吗?读出来直接找个新的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程序看下能读出来吗?读出来直接找个新的刷进去

是主板上面起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