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 i5 d3卡LOGO

楼主(2016-07-26):
k610d i5 d3卡LOGO 把BIOS刷了 第一次开机 可以进系统,关机以后 再开机就卡在那里了  可以热启动,但是就一直卡在那里   BIOS 都刷了 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不上电池,可不可以自动上电,把外设都去了,如果不行的你在刷改过的BIOS

网友:
看下外设什么的。。

网友:
我把所有的键盘 光驱 全部都去掉 还是一样!BIOS 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上电池,可不可以自动上电,把外设都去了,如果不行的你在刷改过的BIOS

你有改过的BIOS

网友:
先去掉外设是是吧

网友:
早都去掉了,不行啊  刷了BIOS 第一次开机正常  可以进系统,关机以后再开机就不得行了、

网友A:
看一下时钟电路,我遇见过内存卡LOLG,换一个就好了,还有就是声卡也会,这个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时钟电路,我遇见过内存卡LOLG,换一个就好了,还有就是声卡也会,这个要查

我把你说的声卡芯片取下来  还是一样的,伤心啊.........................其实最开始的故障就是开机有光无显示

网友:
好了。朋友们,客户昨天把机器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