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V3.1

楼主(2016-07-26):
ASUS  K55VD V3.1

ASUS K55VD V3.1 .rar

网友:
ASUS  K55VD V3.1  专业维修

网友:
   谢谢 刚好需要一个

网友(2018-10-25):
我的没有CPU供电,莫非也是BIOS坏了, 这种板子也只能刷刷刷了

网友(2020-02-19):
没cpu供电先不用刷 一般要不就是开机电源都有 不开机可以刷bios 要不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刷bios 这样我觉得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