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扬天s300一体机

楼主(2016-07-26):
触发不跑,拔掉内存后不报警,果断刷Bois,刷Bois无效,还原Bois,一看ADM的板,果断动北桥,上BGA,触发报警。装好亮机!附上亮机BOIS。

联想S300一体机 (1).zip

网友A:
adm是什么公司出的?没见过

网友:
这又是个秒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m是什么公司出的?没见过

。。。打错了肯定哈哈。。。大神你指导下

网友:
amd 北桥虚汗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肯定哈哈。。。大神你指导下

AMD的板。。。。打错

网友:
ADM的板问题多多

网友C(2016-08-25):
我的刷完不亮,正在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完不亮,正在加焊北桥

      通病是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完不亮,正在加焊北桥

愿上帝保佑你,不会炸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愿上帝保佑你,不会炸桥。

炸不了,用的快克的机子,稳定,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最后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m是什么公司出的?没见过

打错了,呵呵,失误了

网友E(2016-09-25):
我这有个正常开机 听到进系统声音  但是一直黑屏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个正常开机 听到进系统声音  但是一直黑屏  !!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不一定,这种一个一个排除就好了。

网友:
看看确实要慢慢学习了 不能急了

网友F:
AMD的桥容易虚焊,有没有什么方法确定桥是否虚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AMD的桥容易虚焊,有没有什么方法确定桥是否虚焊的?

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是的话就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是的话就上BGA

风枪不一定有用

网友:
。。。排除其他原因,就只有桥了

网友:
非常犀利,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