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楼主(2016-07-26):
华硕H61M-E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显示也不报警。刷BIOS无果。最后测CPU电压很低只有0.6。锁定问题CPU问题最后换P_VCORE电阻2.8K还有P_GFX  2.8K。不过我没有找到2.8K电阻换了一个1.5k上去也能亮机不过电压有点高亮机电压1.7v   最后进系统烤机2小时。正常。方便以后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秒杀。  我是参照H61-K的点位修的。附上H61-K的点位。看官记得加分

网友A:
1.7V是不是有点太高了。4代的好像是1.8V左右

网友:
1.7v电压好像有点高哦

网友:
是的有点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V是不是有点太高了。4代的好像是1.8V左右

是有点高的

网友:
在板上那个位置啊

网友B:
不过我今天修个笔记本 4代 单u 测试cpu电压1.7v呢

网友:
duoxieduoxie

我的泪为谁飞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要是有思路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今天修个笔记本 4代 单u 测试cpu电压1.7v呢

4代的正常电压就是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正常电压就是1.8V左右。。

嗯   是的 确实如此

网友:
h61的vcoer应该是1v多些把,1.7太恐怖了

网友:
这个我感觉 有必要顶起来

网友:
这排阻是VID电阻吗?

网友:
不是通病,秒杀就谈不上,只是谢谢楼主的点位图

网友:
1.7V正常的。那个不是真正的VCORE电压,那个叫VCORE VCCIN电压,CPU再内部会转换成1.0几V的电压的。

网友:
1.7V貌似太高了 不能保证以后会不会烧

网友:
如果换我 肯定会搞到1.5V以下

网友:
这个只有楼主才知道1.7V到底是哪个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