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7-26):
AOC tft22w90ps  上面那个是资料芯片  刷那个芯片  求指点下 谢谢

网友:
25是资料 24是也是 25存储核心数据,24存储用户资料。一般刷25即可。24可清空。

网友:
你在线读写就行了,,,,,

网友:
先清空24不行在刷25,对了刷之前记得备份

网友:
应该是主控边上的那个8脚的。

网友:
感谢  已修好

网友:
刷25开头的啊

网友:
一般都在板子的边上,你的图片里应该是左面边上那个八脚芯片。

网友:
25是程序,,刷前记得备份,,不然刷坏了连恢复都成问题了

网友:
编程器接vga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