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 G31M 跑01C5

楼主(2016-07-26):
求助 技嘉 G31M 跑01C5 搞不懂問題  BIOS刷過、南橋換過...

网友:
串口芯片拆掉先

网友:
拆了。也是一樣.

网友A:
内存spd smbdata smbclk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spd smbdata smbclk正常吗?

都 3.3V 正常.  跑 C1.C3.C5.C0 就嗶一聲~

网友:
南桥旁边的排阻都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