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L7720 板号R09 机器故障是开机十次有两次开不了机。不能开机电流在1.20.

楼主(2016-07-26):
DEEL7720 板号R09 机器故障是开机十次有两次开不了机。不能开机电流在1.20,左右,能开机就所有功能都正常。不能开机的时候,量了各大供电都有,CPU 0.9显卡,0.88,VCCsa0.8.该查哪些信号了,大神们,接下来该怎么去量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DELL 写成DEEL 抱歉

网友:
今天 终于量到了,不开机的时候,机器没有出集显电压

网友:
PL14 电感没有电压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是小白 10次有2次不行? 问客户怎么坏的  比较像进水腐蚀断线 过孔不良   或者有虚焊  换BIOS芯片刷BIOS么?

网友:
要排查的挺多  从刷bios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是小白 10次有2次不行? 问客户怎么坏的  比较像进水腐蚀断线 过孔不良   或者有虚焊  换BIOS芯 ...

这机器拆开没有进水。焊过CPU供电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
刷过论坛里BIOS 刷了好几个都一样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不出集显电压,试着刷了一些BIOS,还是不行,准备换NCP6132A和NCP5911试试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 试试  不行就在目宝上买

网友:
这机器后面还是刷了bios 好的。我记得是在情好的情况下,下载了官网的bios。在系统下面刷的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