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13BIOS硬盘模式怎么改

楼主(2016-07-26):
HP Q113BIOS硬盘模式怎么改
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都是一些废话。
1、如果你使用的是家用机中有调节SATA硬盘模式的机器的话,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开机按F10进入bios ,打开system configuration选项,找到Device Configurations,将sata native support 设置为disable ,然后保存退出。 2、如果你使用的是商用机中有调节SATA硬盘模式的机器的话,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开机按F10进入bios ,打开system configuration选项,找到Device Configurations,将SATA Native Mode设置为disable ,然后保存退出。"
但是进到“system configuration”里面根本没有Device Configurations
求解答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模式呢?难道要XP?劝你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有些就是不能改的!为什么要改了!是为了不装系统么,用这个试下吧SkyI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模式呢?难道要XP?劝你还是算了吧

不是要装XP,装系统蓝屏。装什么系统都蓝屏蓝屏代码7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就是不能改的!为什么要改了!是为了不装系统么,用这个试下吧SkyIAR

是的。装系统蓝屏报7B  skyiar怎么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装系统蓝屏报7B  skyiar怎么使用啊

你绝对用的GHOST系统!用MSDN原版的吧!绝逼不会报错的

网友:
正解,完整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