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FM2-A85XMA-E35 MS-7721 卡84 85 几秒 然后跳54 D7

楼主(2016-07-26):
如题   V星FM2-A85XMA-E35 MS-7721 大电压都有了   复位基本也有   客户拿过来说是  原来一个210的显卡  换个新显卡就  开不开机了    没有思路了   求大神指点啊~~~~~附上某宝买的bios  V星FM2-A85XMA-E35 MS-7721 ver 1.3

网友:
V星FM2-A85XMA-E35 MS-7721   ver1.3

MS-7721 .rar

网友A:
msi的考虑 键盘鼠标 供电正常不

网友B:
不插显卡 跑码如何?也观测下显示卡插槽附近是不是因为客户自己插来插去有撞件丢件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显卡 跑码如何?也观测下显示卡插槽附近是不是因为客户自己插来插去有撞件丢件情况

显卡插槽  没有一点痕迹   插显卡都一样跑的。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   难道也是BIOS问题

网友:
看一下pcie16x总线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 感觉是外设问题

网友E:
总感觉诊断卡不准确 还是我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诊断卡不准确 还是我不会看

诊断卡  有些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会是BIOS问题 感觉是外设问题

外设   USB  阻值正常啊   网卡早就拆了的   裸板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个  没修好   难道也是BIOS问题

上面有BIOS   某宝  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si的考虑 键盘鼠标 供电正常不

鼠标  键盘 供电?   ps/2  接口 么    怎么测的  ~~小白求版主大人   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鼠标  键盘 供电?   ps/2  接口 么    怎么测的  ~~小白求版主大人   指点

用万用表测量啊

网友:
BIOS问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故障

网友:
D7代码一般是不过内存,多换内存条试,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维修没图纸头痛啊,求结果

网友:
查看一下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不

网友:
诊断卡  有些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维修没图纸头痛啊,求结果~~

网友:
内存   CPU  显卡   主板  一样一样的换了试试    是什么主板问题就修主板

网友:
换个主板先确定其他配件好坏  然后建议你直接帮客户换板   这个问题估计你修起来吃力 可能是客户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集成度太高都不好修啊

网友:
DE D7应该是内存没有检测过,查下内存的参考电压,时钟,复位信号,感觉应该与显卡PCIE插槽上信号有关,

网友:
你这时钟,复位都有了?打了BIOS波形吗

网友:
他自己插拔的,肯定动到主板了,单桥也有可能搞虚

网友:
换显卡,查插框框条件

网友:
可能换的新显卡 短路 把主板烧了

网友:
貌似桥虚焊

网友:
用手按住桥片,看看能否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