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DELL 5420,广达代工,板号R08,一上电+15V_ALW就被拉低。

楼主(2016-07-26):
机型:DELL 5420,二修机。第一次维修是公共点短路,目测内存供电处有点烧糊,有个电容目测发现问题,换掉后公共点恢复正常,开机测试正常交客户。
      过了3、4天就又送过来了,待机0.00,按开关后上电到0.07左右,拆机检测发现待机3、5V电压正常,5V对地100多,3V对地值26,拆掉EC后3V对地阻值 恢复到400多,但换上新EC阻值仍为26,因为电压正常,所以没有去管它,线性3、5V也正常。+15V_ALW电压14V左右,应该正常,按开关后3、5V电压依旧正常,但+15V_ALW被拉低到4V左右,导致各转换电压不能正常转换,维修如下:换待机芯片51125A故障一样,3、5V电容换过,15V_ALW相关的升压电容、二极管都换过,直接烧机+15V_ALW没有发现任何元件发热。+15V_ALW除了给电阻上拉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去处,还怀疑是第一次发现的内存电路引起的,拆掉内存供电IC、上下管,故障依旧。实在没思路了。没有示波器。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把15V一个一个的断开 试试  看到底那个芯片把15v拉低的

网友:
这还不好搞嘛,一个一个排除都能搞定的事,比档代码,掉电的好修多了

网友:
这个就是考验理论与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