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修过理光C5501A复印双面故障!!!

楼主(2016-07-26):
如图:1.只有复印双面才会这样,有时正常一整天,有时复印几张就这样,不稳定!          2.连电脑打印双面正常,

          3.判断应该是第二个扫描头或连接线的问题,但是第二个扫描头与连接线不久前换过,现在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请问:有修过同样故障或机型的师傅吗?

网友:
补充:
  故障问题:复印双面,第二面复印出白纸加黑道
                  复印单面没问题,因此个人判断是第二个扫描头问题,但第二个扫描头与连接线一起换过,不可能又坏了。还是没有找准故障问题点?

网友A:
楼主确定有两个扫描头?双面复印都是通过机械翻转完成的吧,你还换过第二扫描头的数据线?有点被你搞蒙了,能上个图看一下第二扫描头的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有两个扫描头?双面复印都是通过机械翻转完成的吧,你还换过第二扫描头的数据线?有点被你搞蒙了, ...

呵呵。。第二个扫描头是我个人叫法,不好意思!

网友:
现在的复印机选配上都是双面输稿器DSDF了。

网友:
那你是没搞清楚复印机双面复印的原理了,双面复印只是纸在走,扫描架是不动的,你出黑道的那张是正面正常,反面有黑道吗?

网友B:
很多新机型的ADF是带个CIS组件的,和机器本身的CCD一起实现一次走纸扫描双面。你在这种不是线就是板上CIS的图像处理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果然是我见识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新机型的ADF是带个CIS组件的,和机器本身的CCD一起实现一次走纸扫描双面。你在这种不是线就是板上CIS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这个因机器而不同的,不知道它是集成到那个位置,要不是图像处理板,要不就是集成在系统板上,你看你所说的第二扫描头排线是接到那个板就是那个板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谢谢啦楼主#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D:
把文件扫描后保存到文件服务器里 然后打开文件看看还有没有线  如果有说明上面扫描出现了问题   如果没有检查一下复印机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2016-08-27):
引用 网友D:
把文件扫描后保存到文件服务器里 然后打开文件看看还有没有线  如果有说明上面扫描出现了问题   如果没有检 ...

内存条,...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