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耳机有声音,外放没有

楼主(2016-07-26):
ELL D620耳机有声音,外放没有,换了功放还是没声音,跟声卡有没有关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找厂家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售后吧

回点有用的了。

网友:
喇叭确定好的吗?声卡也有可能吧。。

网友:
是不是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
有个插入反馈的信号

网友:
USB外接吧

网友:
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没问题吧。
可能是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
查下切换看看。

网友B:
外放没有声音,是完全没有还是有电流声,先排除软件方面问题。
然后检测下功放输入端是否响应比如自己镊子的感应声,来判断功放和功放的外围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检测上级切换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放没有声音,是完全没有还是有电流声,先排除软件方面问题。
然后检测下功放输入端是否响应比如自己镊子 ...

我在没换功放前,外放时,放歌有一点沙哑的声音,放了功放后沙哑的声音没有了,有点电流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没换功放前,外放时,放歌有一点沙哑的声音,放了功放后沙哑的声音没有了,有点电流声。

功放输入端可以用镊子什么的触碰,如果正常应该有噪音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输入端可以用镊子什么的触碰,如果正常应该有噪音输出的

哦,17脚是从声卡输入过来的,我试一下了。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后再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查一下切换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安装声卡驱动,不行量声卡条件,然后还不行就换声卡吧

网友:
和声卡有关系,喇叭是好的么,还有耳机插孔

网友D:
是不是独立的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器 修的价值不大

我是专门做二手机的。就是这些老古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条件  看看喇叭是不是坏了

喇叭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独立的小板

集成的显卡。

网友G:
先怀疑耳机接口是不是好的 测下接入耳机前后的对地值判断 一样的话耳机接口肯定有问题 不一样则好

网友:
耳机插孔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插耳机时放顺便放下音乐,示波器测量声卡和功放之间的那个电容是否有波形再说,有的话声卡一定是好的,
重点查功放的工作条件(供电和开关信号)如果都正常的话功放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先怀疑耳机接口是不是好的 测下接入耳机前后的对地值判断 一样的话耳机接口肯定有问题 不一样则好

耳机接口能放出声音呀,它会对外放 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接口能放出声音呀,它会对外放 有影响吗。

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 耳机接口里的弹片  如果出问题的话 你把耳机拔了 它也会认为是耳机模式 所以喇叭就没声音 就是那个弹片被弹起

网友:
驱动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一般是功放和喇叭问题

网友H:
d620还在用真是省啊。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d620还在用真是省啊。确定不是驱动的问题?

驱动有问题的话,耳机也放不出声音吧。

网友:
查查静音信号之类的。

网友I:
功放工作条件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功放工作条件量了吗

功放工作条件你是指电压吗,还有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有问题的话,耳机也放不出声音吧。

遇到过由于驱动引起声音偏低的现象,建议从官网下载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耳机口坏 耳机口切换电路 功放这块 声卡IC 都会

网友J: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却少那个电压啊。或者是静音是能脚位都测测。修过很多了都不是芯片坏 都是小问题

网友:
看耳机口的切换电路和功放电路

网友:
换喇叭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却少那个电压啊。或者是静音是能脚位都测测。修过很多了都不是芯片坏 都是小问 ...

哎呀,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很多东西都不懂,只得自己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