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C开机电流0.76掉至0.37

楼主(2016-07-26):
前几天同行送来一台红色华硕A450C,说是开机不显,开机电流跑至0.76过十几秒就掉回0.37过几秒又跑至0.77这样一直循环下去,拆出主板来量各电感电压正常,板号为X450CC REV:2.2,集显电压没有,因为码没跑完。BIOS刷过,板载内存屏蔽了颗粒都拆了,桥也换过,都是同样故障。现在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你不会忘记换CPU试机吧··换一下CPU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忘记换CPU试机吧··换一下CPU试试啊··

CPU板载的怎么换?

网友A:
如果是板载的CPU··哪你换的是什么桥···板载的CPU是连桥一起的··就是说二合一··有时候会南北桥CPU三合一··如果是三合一的··你直接加焊CPU···亮机机率有80%``````因为板载的CPU都会带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载的CPU··哪你换的是什么桥···板载的CPU是连桥一起的··就是说二合一··有时候会南北桥CPU ...

这个机器的桥和CPU是分开的,桥型号是SLJ8E

网友:
试试加焊吧··不要加过头了··这种新出的CPU耐热一定要注意··用200度试试吧··不会爆的··

网友:
这个是反复读内存 板载要是屏蔽OK的话就是BIOS  南桥 CPU

网友:
板载内存屏蔽后加上内存,不行就找适合的BIOS来刷下

网友:
看评论真涨姿势

网友B:
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跑代码,如果跑了就飞诊断卡,看多少,对照代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跑代码,如果跑了就飞诊断卡,看多少,对照代码修,

没有示波器

网友C:
怎么感觉其实就是BIOS 啊 。楼主你刷过了吗

网友D:
感觉其实就是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其实就是BIOS 啊 。楼主你刷过了吗

刷了N个BIOS了都。,在淘宝上买个个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其实就是BIOS 啊

刷了N个了都。。。

网友:
总感觉是内存那问题

网友:
这机器CPU特爱坏  换板载的U吧

网友E:
加焊一下,前几天师傅弄好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一下,前几天师傅弄好了一个

加焊什么呢,CPU?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