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笨蛋修主板

楼主(2016-07-26):
一台联想M8200T台式机,IQ57M主板,原故障是所有USB不能用,其它功能正常。
上家(只会做简单维修)觉得是数据问题,刷BIOS无果,误认为所写程序不对,因是双BIOS,以为像技嘉一样,取下一个BIOS,只单独用一个工作,USB还是无反应,这才送到我处,不过,他只告诉我U口不能用,刷过BIOS,就没再告诉我他还做过什么,这才导致后来又一个笨蛋的诞生。
经检查,USB接口保护二极管击穿两颗,BD82Q57 桥坏,订一片回来装上,换保护二极管,试机,USB全部正常,我也没作进一部检查,就让上家拿走。
过了几天,上家又拿来,说是客户说了,USB倒是正常,可是网卡却不能用了,而且30分钟左右准时关机,再开又能工作30分钟。
我起初以为是网卡也有问题,拆下网卡芯片后故障没变,又怀疑买来的桥有问题,不过在这个商家那里买了近两年的BGA芯片,从来也没遇到过一片坏的,犹豫中再次去买一片回来,装上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回我抓狂了,没图纸,胡乱测所有的供电以及桥 和网卡外围元件,没一个是坏的。就这样翻来覆去干了一下午,才想到去刷一个BIOS试试。
不找不要紧,一找吓一跳。原来BIOS中有U4和U5两个程序,而主板上却只有U4一颗BIOS存储芯片,NND,这才打电话问上家,他说有一颗被他取下放家里了,还说技嘉主板不用一颗也没关系啊。
我CAO,坑人也不是这样坑的吧?
找一个25L3206E写入U5BIOS,装上主板开机,

设备管理器中已经能找到网卡了。

重装系统,所有外设全部出现,驱动正常,试机到深夜,一直没关机过。

两个笨蛋得出一个结论,联想IQ57M主板,如果取下一颗BIOS存储器,机子不能正常工作。
引申------如果其中任何一颗BIOS程序出错,机子一样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两个笨蛋有可能还看了你的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笨蛋有可能还看了你的贴呢

楼主是其中一个

网友:
这机器 代价有点大吧

txj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水平很高啊

txj

网友C:
还算可以吧,公家的机子,报价300,基本可以买到一块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算可以吧,公家的机子,报价300,基本可以买到一块板了。

嗯 确实  他们是不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水平很高啊

谢谢大师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算可以吧,公家的机子,报价300,基本可以买到一块板了。

联想一般都是公家的机子

网友:
Q57也是很不错的芯片组了修好也是值得的

网友:
BIOS会有这样故障

网友D:
两个BIOS的程序不一样吗?如需刷BIOS是不是两个都要刷?

txj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主板,不触发,IO换了,没有图纸,也没有思路了,还没有搞定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不细心的结果  ,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H55系例的主板,ME跟主BIOS会分开放,技嘉有款就是三个BIOS芯片的,ME_BIOS就是放ME的,其他两个是主备BIOS

网友:
我想问一下台机主板跟笔记本的时序一样吗?没修过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BIOS的程序不一样吗?如需刷BIOS是不是两个都要刷?

刷一个也会亮,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确实 傻逼诞生了,这样的修理工要先问好.

网友:
废话,一颗就可以正产用的话,厂商会用2颗吗?你知道一颗芯片虽然不贵,可是一批就算100W片,那要多少成本吗?厂商会笨到钱没处花了吗?

网友:
主板换桥,基本直接换板吧,这么折腾也是醉了,

网友:
修好才是王道  又让我们涨了姿势  楼主不是蛋蛋  是大神

网友:
上家害死人,不怕神一样的队友,就怕猪的队友拖累

网友:
假如两个笨蛋看到你的贴子,那怎么办????

网友:
这BIOS也够奇葩的,还搞分工合作啊!蛋疼!!!

网友:
这也是值得我我们学习的地方

网友:
好高的成本,当学费了。

网友:
两个BIOS装的程序没有一样,怎么还能进系统,看来怎么设计的都有

网友:
双BIOS的主板现在挺多的

网友:
这种问题搞死人啊

网友:
LZ技术不错,第一个应该是板卡级的维修师傅

网友:
只能说人家技术没你好而已,不至于说笨蛋吧?

网友:
无语还搞的怎么麻烦加个网卡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E:
楼主,你拿芯片的卖家可以介绍一下吗?现在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买有好芯片。

txj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拿芯片的卖家可以介绍一下吗?现在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买有好芯片。

可以,为了避嫌,你发私信好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曲折蜿蜒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客户说主板有问题,也是自己弄坏的,非说自己坏的,之前修过

网友:
两个BIOS分开管还是头次听说,以前我都是拆两个刷一个就只装一个,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个U4的BIOS程序。 现在有块板挡32 不过。 论坛下的貌似都是U5的程序。

txj

网友:
楼上说的对,人家厂商也不是傻子,不需要的他们会多装一个嘛?

网友:
我只想知道那家的芯片这么牛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个U4的BIOS程序。 现在有块板挡32 不过。 论坛下的貌似都是U5的程序。

论坛有能用的,我再发就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为了避嫌,你发私信好了。

我去年买了十个,9毛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比你进价贵还是便宜?

网友:
BIOS引起此种故障有点奇怪

网友:
两个都刷一样的资料吗?

网友:
第二个笨蛋比较厉害,上家就是三脚猫的功夫

网友:
就怕不懂的瞎折腾

网友:
竟然有这情况,第一碰到,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2016-12-28):
推测另一个应该是ME_BIOS,和技嘉GA-H55M-S2主板上的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
少个大芯片楼主竟然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