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0-70,板号NM-A271 EC供电和复位产生的时序

楼主(2016-07-26):
这几天修了一个机器,发现很怪,和已前EC的工作不一样了,所以想分享给大家一下,为了让大伙少走弯路,如有不对的地方也望大神们进行修评。机器是联想的G40-709,板号是NM-A271。
此机器EC IT8586被烧出个洞,因这个芯片带128K的内置程序,手上也没工具去刷写,所以在淘宝上买了2个带程序的。换上第一个之后发现+3VALW,+5VALW没有产生。量此电压的开启EC_ON没有产生,现在唯一产生的电压就是PMW芯片产生的线性电压+3VL。既然EC无动作,那常理都是去查EC的条件,供电和复位了(现EC的时序基本是供电满足后就有,不用去查,何况也不好查,可跳过时钟)。一量蒙了,供电复位全无,一打供电角(26,50,92,114,121,127等角位)的阻值只有20,太低了,短路?以为上的这个EC芯片是坏的,把EC拆下来,打这些角的阻值300多,正常。然后插上电源来打阻值还是20,这就不对了,看来不关EC的事,芯片没有坏。

看图EC的供电是+3VL经RE1或+3VALW经RE3产生,按正常来讲都是线性+3VL提供给EC供电的,可是这图上RE1没有装,已往仁宝的EC供电都是线性电压先出来给EC供电的,这个机器却不是,这下子就蒙了吧,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根本也不会去想+3VALW提供EC供电,这个电压是EC开启的,总不至于EC的供电是自己给自己开启的,这样不合逻辑。又看到+3VALW_R这电压也去了Ec供电这几角位,然后满图的找这电压来源,居然没找到来源。没办法用万用表去跑,黑表笔接EC供电角位,红表接PL303,居然是通的,看来EC的供电真是由PWM的+3VALW提供的。

按以往EC的供电是+3VL线性供电的想法来分析此机器就会走到死胡同里,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按EC得到供电复位后才发出EC_ON来开启PWM的+3VALW,+5VALW给桥供电,但这是+3VALW是EC的供电,不用去纠结了,我不是订2个芯片吗?换上另一个抱着试试的态度,换完以后奇迹发生了,+3VALW,+5VALW正常产生,按开关,电流跳变然后亮机,到此机器修复。下面我要正式分享下自己对这个机器的心得,如哪不对也望大神们指教!!
IT8586E,此芯片自带128K程序,和以往EC不同的是当它的第112角得到+3Vl线性电压后始在内部读取程序,程序正常后配置角位,发出EC_ON开启+3VALW给自己26,50,92,114,121,127角供电,同时+3VALW经电容延时给自己复位,供电复位都就位后PM_PWRBTN和RSMRST就会就位,等待用户去按关,剩下的时序和以往时序就都一样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反正对这个机器我只能这么理解了,还请大神位指正。最后把这机器的主板照片和BIOS给大家吧,虽然备份的BIOS上别的机器上不一定管用。

网友A:
这款EC程序 能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EC程序 能写吗

可以,但我手上没有座子,淘宝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