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10 电流0.25A 左右不亮维修 附秒亮BIOS地址

楼主(2016-07-26):
型号:LENOVO S410版号:LA-A321P
故障:电流0.25A左右不亮

来时点不亮,裸板电流0.25A左右不亮。断电打值,无异常。上电测量各个电压,除了显卡没有供电,其他OK。
那就测量显卡供电条件 24脚 VCC 5V 正常  32脚 EN不正常

追查EN来自三合一cpu和EC

看了下EC没腐蚀,周围阻值OK,就加焊了下三合一CPU,还是老样子。让后在论坛上看了下,修好的加焊cpu好的,但是比较少,没修好的好多。

此时没有了思路,觉得自己走了弯路,进入了一个死圈子。
老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那就更换一种思路,查了供电芯片的PG,PCH_PWROK、SYS_PWROK。都是OK的。查下复位,3.3V高电平,有点意思了。打下BIOS波形,此BIOS挂在PCH下。
不打不知道,一打下有猫腻了。

此波形为BIOS  1脚波形,只有这一段,并没有后续持续波形。那么故障很明显了:软启动过程中,CPU发送指令寻找BIOS,但是因为BIOS错误,导致没有后续的自检。    这样的情况刷BIOS就OK了。

上论坛找到BIOS刷上就亮了,但是我要说,论坛上的假BIOS真多,也可能是H7X后的机器BIOS用了新技术,备份的全部都不亮,必须的分离合成。找那些兄弟在淘宝上买的就可以亮

此时机器亮。 再回归前面的独显供电,经测试0.95V,OK。独显的开启,是在跑马之后,此三和一CPU ,应该是H9X的。

看到这里,能不能给你一点点思路?如果能,这便是我发帖的初心

附:亮机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313-1-1.html

这个兄弟的BIOS秒亮,可正常关机

补充内容 (2016-7-29 16:55):
不好意思兄弟们。刷完BIOS  时亮时不亮。  最后还是加焊PCH好了

网友:
确实有所收获

网友A:
楼主要是再把亮机的BIOS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经验太有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网友:
新机备份的BIOS确实不一定能用。

网友:
真的非常感谢 ,要不是你的精华,我到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是要先搞清时序,独显是跑码前还是跑码后开启。此帖也提醒了各位,加分支持下。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板子  3v  5V 对地阻值多少  ..   3V阻值50正常不 ? 5V阻值倒是400多
我这个不知道待机0.093    还是上电了0.093  , 去掉3V后端恢复0.007  .

网友C:
确实,楼主如果把BIOS传上来,可是又有分挣了啊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经验这个东西还是要靠积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再把亮机的BIOS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亮机BIOS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313-1-1.html

网友D:
楼主怎样确认波形应该是持续波形,还是一闪而过才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样确认波形应该是持续波形,还是一闪而过才正常的呢?

修的多了,比较,总结出来的。
用单次触发功能,数据的交换在持续。波形在变化,波形图能调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楼主如果把BIOS传上来,可是又有分挣了啊

给了地址了,分还是给在淘宝上买的那个兄弟吧。

网友:
怎么不把BIOS放上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板子  3v  5V 对地阻值多少  ..   3V阻值50正常不 ? 5V阻值倒是400多
我这个不知道待机 ...

对地阻值 :5V  360Ω   3V  330Ω

网友:
BIOS现在为什么这么容易坏,是芯片自身问题吧,还是硬件设计的问题,或是软件问题

网友:
BIOS在新本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分离还不会 希望有会的大神开个贴教下我等小白

网友:
感觉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真的很棒

网友:
楼主很用心的发贴,为你点赞。

网友:
是BIOS问题 吧

网友:
能下载不,没有积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地阻值 :5V  360Ω   3V  330Ω

多谢  ,我遇见的3V阻值50  ,cpu坏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错

网友:
正修到这机子看看

网友:
没看懂,没有波波

网友:
是啊 谁开个贴 教下合成bios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电流掉到0.25 刷BIOS亮机

网友:
非常给力啊。。只是现在还不会分离合成BIOS。。。。。学习了

网友:
分享出来的 bios 别的机器能用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希望以后多发些经验帖!

网友:
现在 bios引发的故障真多

网友:
论坛假BIOS太多了,好多下载下来容量都不对,

网友:
显卡是AMD的吧,我这个上电0.6,刷了两个都变得奇怪了

网友:
这都三合一了哪来的 pch

网友:
这个cpu确实容易虚

网友:
BIOS管的真多,呵呵

网友:
楼主要是再把亮机的BIOS分享出来就更好

网友(2016-08-30):
刚好有个这样的机器,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