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M170E03 TLJ5 配那种万能驱动版

楼主(2016-07-26):
求大神指导下
我觉得修显示器最难的地方 应该是配驱动版了
本人初学 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
配驱动的原则有什么
随了看屏线的接口外 还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原则
好像有时也需要改按键版

还有 电源高压一体版,如果高压区没坏,
配的万能驱动版,又带高压板接口,
请问这时还需要改高压条吗
有些万能驱动版与电源板的连接 好像少一个on/off针

网友:
原机是软平排线
但好多万能驱动都是插针...............

网友A:
屏的供电是不是还有分5v 3.3v?

网友:
迅维淘宝店有售这种万能驱动板,很好用。

网友:
17普屏,哪种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供电是不是还有分5v 3.3v?

是的分3.3V和5V的。一般17寸以上的用5V

网友:
改按键比较麻烦。

网友:
笔记本的屏基本都是3.3v     台式屏基本都是5v。排线一起换掉也行,不换的话原软排线的接口拆下来焊接到万能驱动板上面就好,,,基本的万能驱动板都有预留软排线接口的焊盘(有时候我真的会把接口焊接果来)还有就是最后的问题,,,,万能驱动板绝对有on     电源高压一体板也绝对有on(只是有些板没有印刷出来了,不过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