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

楼主(2016-07-26):
联想L412开机掉电,有时电流0.2有时0.4,瞬间就掉电了,不知道该怎么修,给指教指教

网友:
掉电的上示波器。

网友:
肯定却电压啊。

网友:
哥们 我也是小白  下个图纸 按图纸 照时序慢慢查啊(缺什么电压 什么信号)  你这样什么都没查就来发帖不大好吧?

网友:
cpu供电可能都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