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12寸苹果A1534解锁经历

楼主(2016-07-26):
型号:A1534
故障:解bios锁
板号:820-00045-A

前几天收到一天A1534 最新12寸MacBook有bios密码,报价XXX 放了几天没动,今天没什么事那出来看看,直接拆机 刚打开后盖,我擦 主板这么小 看来有难度了  由于第一次拆,一个不小心 wifi天线干断了。。 大概看了一下,还能接上,不管 继续拆。  费了好大劲 主板终于下来了。。大概的看了一下 尼玛 哪个是bios芯片啊  这时我就想到了万能的【迅维】网  在论坛找到了 点位图图纸 (论坛都有,我就不发了) 经过点位图和图纸的反复对比,终于锁定的bios芯片,于是直接干了下来

将取下来的bios简单的固定了一下 于是开始飞线, 半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好消息(bios被我弄掉点了)  这是要赔钱的节奏呗   掉了两个点

第一时间想到某宝 找了一圈没看到有卖的  这个芯片   没办法咯 只能改咯 找了一个mac air的bios芯片改装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进去 于是开始各种飞线

ok既然改好了 那么就开始装机了 装完过后死活不开机  完了 什么情况 开机键各种怼 死活没反应 看来还是得赔钱啊   抽根烟先冷静一下    冷静完回来上网看了看价格 尼玛 还是继续修吧
万用表各种怼 怎么什么电压都没有 最后发现 电池电压根本没有进来  顿时想起 我拆机的时候按了下 电池旁边的断电按钮  为什么现在按怎么都没反应 只好飞线 直接把电池 电压拉到主板上去   cpu开始有温度了 为什么还是不开机了  30秒过后  久违的logo终于出现了

由于原来的bios没有读出来,又不会改bios 所以就只能这样咯

 会员2436202元2022-10-2 21:21

网友:
这搞得有点水平啊

网友A:
不明白8个脚要飞这么多的线

网友B:
掉点不严重,可以割开小小点,就可以找到奇迹

网友:
还会回来的感觉

网友C:
理论上来说  速度会很慢

网友D:
苹果的BIOS要改ME吧?还有序列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  速度会很慢

嗯 我把bios的密码部分去掉重新刷了一次 还是很慢  不会改bios

网友F:
苹果用的bios芯片都这么奇葩

网友G:
如何飞的没说啊?

网友:
能改成这样已经是相当了不得了

网友:
不用赔钱已经很好了。。

网友:
写的不是很明白,但楼主的确很牛逼

网友H:
我都有点怕苹果了,做得和别人的板就不一样,有个性。

网友:
呵呵,修好就好,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bios

网友I:
你这样最后还不是白忙活了啊。幸好没赔。。

网友:
胆大心细,沉着冷静。特别是这种能开机的机器,风险很大

网友J:
苹果,1块钱一斤,有要的吗?贵吗?想修就自己拆把,修不好就换1个苹果。-呵呵,楼主把锁解了就收money把。开机慢刷me。不行也可以用。

网友:
这线飞的,牛逼。

网友:
换BIOS芯片能改好,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胆大心细 不抛弃不放弃 搞定收米米

网友K:
弱弱问下楼主,苹果的BIOS芯片不是SOP8封装的吗,真没接触过苹果机。
yuchao454875
很多现在都是贴片的,和普通的QFN一样
详情
zanzara
这台 是新款 BGA封装
详情

网友:
这个要点水平的,我是弄不好的

网友:
这高风险技术活,至少也得XXXX个价吧。。

网友:
终于被楼主怼好了 机器太新还没见过 BIOS 芯片我都不认识

网友:
这机器的排线,一不小心就断,楼主厉害

网友:
30秒才亮,顾客会不会说哦。

网友:
这个BIOS芯片比较特别

网友:
楼主 真是有惊无险呀

网友L: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zanzara
也可以不用原来的型号 只要芯片容量一样大就行
详情

网友:
是不是跟苹果手机一样,焊工好才敢动板。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喔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逼,这也可以改,佩服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啊 涨姿势了

网友:
你这都行 厉害

网友:
这么多线 。楼主66666

网友:
这线飞的给力,不过,让你修成这样能交掉吗

网友M:
这种风险太高了我是不会赚这个钱的 这么慢客户会接受吗

网友N:
表示给这机器换过屏     后面的机器集成化太高  拆机一定要心细啊

网友:
LZ细心,大胆,佩服

网友:
还能这样啊,第一次见

网友O:
这个上电慢的 只能读出BIOS 清除

网友:
能好就是万幸呀,看着我都入景了

网友P:
这种BIOS你就不应该拆下来,直接在板子上飞线刷不是还容易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最后还不是白忙活了啊。幸好没赔。。

给客户说 苹果解完锁 开机都会有点慢 钱钱一样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弱弱问下楼主,苹果的BIOS芯片不是SOP8封装的吗,真没接触过苹果机。

这台 是新款 BGA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也可以不用原来的型号 只要芯片容量一样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风险太高了我是不会赚这个钱的 这么慢客户会接受吗

给客户洗洗脑 应该没问题 ,只是不行 只能研究研究合成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上电慢的 只能读出BIOS 清除

对啊 问题就出在 读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BIOS你就不应该拆下来,直接在板子上飞线刷不是还容易些么

开始是想直接飞到板子上刷的 ,但是这个bios有只脚是通到另一个芯片下面的 无法飞线 只能干下来刷

网友:
1.8v的芯片嘛,很多的,新款wd硬盘很多用这种1.8v的低压板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8个脚要飞这么多的线

只飞了8条啊,从芯片上的每个脚 飞到主板上相对应的位置

网友:
小白飘过  不懂  开眼了

网友:
新款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苹果还要多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确实有水平,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牛逼 修的 胆战心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BIOS,看着有点像玻璃管

网友Q:
楼主虽然没具体说怎么飞线,但觉得楼主技术牛牛的
yuchao454875
飞线很简单的就是等于把一个脚对一个脚,一对一飞上去就OK
详情

网友:
这bios芯片有点特殊啊

网友:
修好就好啊

网友:
苹果真操蛋BIOS芯片都与众不同

网友:
苹果机器就是难搞。bios芯片这么特殊还是BGA的

网友:
过程挺凶险的。

网友:
你这样飞线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这苹果修的牛逼啊

网友:
都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BIOS要改ME吧?

网友:
苹果BIOS也是要改ME吗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

网友:
我完全不敢动这些小的bga的芯片,楼主真牛逼!

网友:
如何飞的没说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又风趣幽默, 平时又热心, 真的是十分感谢你的技术分享

网友:
考验焊工,楼主写的很详细。恭喜了

网友:
这线看的我有阴影了。

网友:
芯片上的1-8脚 飞到主板上的1-8脚

网友:
呵呵,有耐心啊!

网友:
密码刷好了吗

网友:
楼主的确很牛逼,沉着冷静,关键是基本功扎实。问题是客户要是拆开后盖看见这样,你就说解锁都得这样。

网友:
换做我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决绝问题的办法很多哦。维修中没有什么难题了!

网友:
这不亮 真的要赔钱了,楼主够淡定  是不是 修的一身汗 ,你的BIOS没读出来 那你代用的BIOS在哪里找的?是不是开机慢啊 ?

网友:
这都手机上的芯片了 以后怎么修啊 看着头都大

网友:
开机慢喽  凑合用

网友:
不管怎么样,票子到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飞线的技术牛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不严重,可以割开小小点,就可以找到奇迹

桥 或者 显卡呢  也是的  ?  各种 掉点

网友R:
这种 BIOS 不能线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 BIOS 不能线刷吗

说不定有些大神可以呢 我只会这种笨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1块钱一斤,有要的吗?贵吗?想修就自己拆把,修不好就换1个苹果。-呵呵,楼主把锁解了就收money把。 ...

什么 苹果1块钱1斤

网友:
好机器差那么点就废了。

网友:
这技术牛逼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开机慢要改ME部分,有可能客户会找回来,X宝上有人代改BIOS的,自己不会就只能找别人改好在刷回去了,加分顶一下

网友:
这样的BIOS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这机器有搞头

网友:
30秒客户能干吗 来的时候只是有密码

网友:
看到你们修这些东西,好想学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好牛逼,我遇见我就挂啦

网友:
新款的pro不是必须要原bios改吗 不然进不了系统 你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啊

网友:
这都行 呵呵 不管怎么说 好使了 呵呵

网友:
哎。看到楼主这样 真担心你,还好你命好啊

网友:
楼主不细心,差点玩砸了

网友:
牛啊 要我非要给人家换板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高手了

网友S:
来自: 中国
密码也解开了。是吧。主板上没有安全芯片吗
yuchao454875
他这个BIOS密码的就是在BIOS里面的去除BIOS里面的一段填空为FF就行
详情

网友:
牛逼啊,就几个焊盘要飞那么多线?

网友:
A1534的BIOS都是GBA封装的,楼主是飞线刷的吧。

网友:
搞这个要小心,脚容易掉

网友:
新款的bios 竟然是bga封装的

网友:
修苹果就是考验手工的节奏,楼主很淡定,一点儿也不急,有大师风格!

网友T:
这个bios是多少M的?

网友T:
哪种编程器可以读写?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嗯 我把bios的密码部分去掉重新刷了一次 还是很慢  不会改bios

怎么把BIOS的密码部分去掉的,这个说下呀

网友:
这种BIOS有点貌似苹果手机里面的那种ROM,解ID锁需要换的三大件中间的ROM也是这种,小一点

网友:
13年以后的机器好像BIOS都得修改,不了刷完就会开机慢,现在都可以分离了,不了就得修改BIOS来移除密码了!!!

网友:
你这胆子太大了只能说

网友:
苹果真坑的   楼主nb

网友:
这样都能飞线 楼主厉害

网友:
维修还得细心点。

网友:
苹果这个还没搞过

网友:
楼主真是胆子大,稍不注意就赔钱了。

网友:
不行TAOBAO 合成吧

网友:
bios芯片也能改装,厉害!!

网友:
真是哆辛苦啊……呵呵

网友:
最新款啊

网友:
简直是瞎搞  根本就不需要拆bios,找到对应的焊接点飞线到编程器座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主题不复,不是解密吗?怎么是是换了。

网友:
楼主真牛叉,不得不佩服苹果,越做越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BIOS要改ME吧?还有序列号啊

是的,我就破过一个直接备份的BIOS然后去掉密码改序列号。。也是飞线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我把bios的密码部分去掉重新刷了一次 还是很慢  不会改bios

正常来说的话是正常的,上次弄了个A1398就是用的备份的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用的bios芯片都这么奇葩

贴片的其实都是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飞的没说啊?

就是普通的一样,打个比方你没这个座子的话你也可以飞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有点怕苹果了,做得和别人的板就不一样,有个性。

其实没什么的,苹果修多了其实也方便,图纸点位图都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弱弱问下楼主,苹果的BIOS芯片不是SOP8封装的吗,真没接触过苹果机。

很多现在都是贴片的,和普通的QFN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风险太高了我是不会赚这个钱的 这么慢客户会接受吗

我上次就解了个同行的,报价400左右很轻松的几十分钟搞定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N:
表示给这机器换过屏     后面的机器集成化太高  拆机一定要心细啊

后面的苹果都是视网膜屏。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W:
苹果的BIOS要改ME吧

这个楼主刷的不是原机的,所以需要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头一次看见这样的BIOS ,涨见识了,DELL  15.6的屏  不能刷BIOS吗,屏型号 :156BGE-EB1 REV.C2 屏上也没有 ...

你说的是屏码片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Q:
楼主虽然没具体说怎么飞线,但觉得楼主技术牛牛的

飞线很简单的就是等于把一个脚对一个脚,一对一飞上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S:
密码也解开了。是吧。主板上没有安全芯片吗

他这个BIOS密码的就是在BIOS里面的去除BIOS里面的一段填空为FF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bios是多少M的?

应该是8M的,是Q64的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哪种编程器可以读写?

编程器都可以读写的吧,只是这个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怎么把BIOS的密码部分去掉的,这个说下呀

这个你报名BIOS远程就可以知道了。要改BIOS里面一段

网友:
楼主的焊工还有待提高啊,线那么多感觉不怎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V:
飞线很简单的就是等于把一个脚对一个脚,一对一飞上去就OK

哦,谢谢!!!!!!!!

网友:
难怪 厂里会有人 偷卖 序列号  现在 在查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真是胆大心细,就不怕把机器修不亮了。厉害!

网友:
楼主牛啊,苹果BIOS更牛

网友:
你拆了一个AIR的BIOS芯片,可以在新12寸上面使用?BIOS程序能通用吗?真的服了,你太牛B了。

网友:
这个也能飞,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搞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后面的苹果都是视网膜屏。伤不起

嗯 我换了几个了  细心点没事 就是有点贵啊 又薄  不小心就挂了

网友:
哈哈,看起来头晕晕的

网友:
额 这算是修好了没修好?我纳闷你会咬人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估计用的时候会很慢吧 需要改ME的

网友:
关键是你进系统不卡吗, 这么搞有震动的话很容易死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没看懂,还在学习当中,谢谢

网友:
修好就好,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牛

网友:
楼主你已经出神入化了

网友:
苹果的就是麻烦啊,真心不好弄

网友:
厉害,这机器还没拆过

网友:
你这BIOS飞的线够牛,但是绝缘一定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