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屏暗

楼主(2016-07-27):
如题屏暗,手里没别的东西,接机找了个屏换了试能亮了,报价换屏后OK。结果用户拿回去两三天又给送回来了,还是屏暗。这次换屏测试也是暗。风枪吹了下背光板的芯片,亮了,但是用几分钟又会暗。订了个背光板的芯片过来OZ9998A的,换了试了2天正常,叫客户拿走。隔天客户又送来了,还是老问题。估计问题不在9998A,背光板不会修啊,求指导,不行想换给客户个背光板吧,某宝找半天也找不到,求指导,或者谁家有卖我个。附背光板实物图

网友:
改个高压进去去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升压板

网友:
去可以买个代用新的改上去啊,显示器那种9元

网友:
楼上办法不错。改待用板

网友:
这个高压板有缺陷的,只能换改良的高压板

网友:
改待用板

网友:
改高压条和灯条

网友:
尽量订块原装的,普通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不稳定,直接淘宝买一个改下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A:
淘宝一搜一大把,怎么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搜一大把,怎么会没有

接口都不一样的咋个用,进去发图片一问都没有的。

网友:
后来量了7脚OVP有10V,输出只有19V,不正常,怀疑输出过来的两个电阻不对,换了后目前正常。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彻底解决,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旁有个程序吧  刷个试试

网友:
直接改一个同样通用的 LED条

网友:
买个LED高压板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