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这个元件是啥型号

楼主(2016-07-27):
昨天修到一台DELL N4030笔记本,检测发现+15V ALW 拉低到只有2。7V,现在开机电流到0.23,测量R4205前端电压14。5V正常,以为是电阻坏了,实际上是好的,直接用镊子短接R4205,Q4202发热严重,现在就是想问问高手这个标示为DMN68D0为啥型号的零件,百度淘宝都找不到。

网友A:
双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B:
双n沟mos管  挺常见 好多板都有  宏基4750  4752 就有 跟rsmrst信号相连

网友:
复合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

我要的是型号好到淘宝上买个,直接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n沟mos管  挺常见 好多板都有  宏基4750  4752 就有 跟rsmrst信号相连

直接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吗?

网友C:
DELL图纸那管子下面的型号真郁闷,找不到同型号。

OQ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图纸那管子下面的型号真郁闷,找不到同型号。

不用找同型号的,。找同样子的就可以

网友:
直接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就可以

网友E:
找个6条腿的双N沟道的MOS管就可以了呀

网友:
双N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找同型号的,。找同样子的就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我找个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找个6条腿的双N沟道的MOS管就可以了呀

在论坛混了这么久,还是新手状态,真是惭愧啊。

OQC

网友:
这个是双沟导管吧,N管  直接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DMN68D0LDW ----> X

DMN66D0LDW

https://s.taobao.com/search?q=DM ... d=tbindexz_201607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混了这么久,还是新手状态,真是惭愧啊。

你谦虚而已,,,其实你早就知道

网友:
图纸上不是写得清楚吗??dmn66d0ld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