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改完集显关机或休眠花屏

楼主(2016-07-27):
苹果a1286改完集显进系统都正常只要关机就会出来花屏还有在系统里如果休眠也会出现花屏  改完集显没有背光开启我是强拉的电压  休眠也会花屏我想花屏的原因会不会就是背光开启不受控的原因 因为休眠了这个信号应该为低 我强拉的电压不受控一直为高 我只是我的猜想也不敢确定  还有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信号可以受控来代替它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2016-09-14):
集显怎么改呢?我这个苹果A1286 机器,之前开机花屏,现在开机没显示了,显卡显存都换了,想改集显,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改好吧 你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CPU或者GUM切换问题

网友:
请问能给我个改成集显的具体步骤吗?谢谢了  QQ 3586796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改好吧 你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CPU或者GUM切换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  客户已经拿走了  叫他凑合着用吧

网友:
可以用就成了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呢 楼主   之前论坛有人发过 但是根本看不出来个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