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一番折腾后妥妥解决!

楼主(2016-07-27):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一番折腾后妥妥解决!

  【型号】:华硕P5G41T-M LX3

  【故障现象】:显示器不显示

  前几天一位客户拿来一片板子华硕P5G41T-M LX3 plus,描述故障为能开机不显示,简单测了下,通电开机正常跑码,但是显示器不亮。

图1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维修过程】:

  外接独显试试,可以亮机。看下板子VGA接口后面并没有烧伤或硬伤,难道是桥?

图2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用手压不亮,再用风枪吹还是不行,仔细一想,独显可以亮证明桥是好的啊,问题只能出在桥与VGA口之间了。

图3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用一个未焊接的VGA公头接上对着定义跑了一下线路,找到重要测量点准备测量1、2、3、9、12、13、14、15。

图4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图5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下面通电测各点的电压,经测三基色的输出端直流表没电压,交流测得各为5V左右,都正常。然后测VGA12PIN数据脚有5.13电压正常。

图6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再测15PIN的时钟信号一样也是5.13V的电压正常。

图7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继续测VGA14pin垂直同步信号得0V-不正常。

图8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最后测VGA14pin水平同步信号有3V左右电压正常。

图9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测出结果为VGA14pin垂直同步信号得0V-不正常。

图10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断电二极管档测量得到管子B极和C极阻值只有13,他们两极间并着一颗小电容,拆了电容还是短,直接在料板找了一个上面标识为A7t一样的管子换上,直接接显示器亮机。

图11 华硕主板故障导致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历害,过程写得也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