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 神舟Z77报CMOS电池损坏

楼主(2016-07-27):
刚开始接到此机器以为是CMOS电池没电了   但是拆机测量CNOS电路正常  一直到南桥都是OK 的   那就刷BIOS吧   买了工厂的BIOS上去开机故障依旧  难道南桥有问题 我就定了一个南桥和一个剪板的EC  我开图纸EC也跟CMOS电路有点关系   先上EC  故障依旧    最后B桥    B完后开机以为会好   但是故障依旧    之前我发了个这个求救帖子   现在想说   大家碰到此故障就放弃吧   以为我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确定CMOS电路到南桥都是OK的    现在板子要取消了   论坛里的大师有时间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图纸版号我都图片上传了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是由EC检测的,你拆南桥干什么

网友:
比较难的故障

网友B:
意思是没有搞好,要放弃了?建议查下RTC电路里面的电容和电阻,说不定会有发现。楼主不要觉得亏,维修本来好多时候就是尝试,理论只是帮助我们来分析,实际情况并不好掌握,你更换了EC,桥,和COMS电池,这都是手段,排除了自己的怀疑对象,这样很好的,这些都排除了,那就得查相关电路上的元件了,祝你成功,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是由EC检测的,你拆南桥干什么

因为我也怀疑CMOS模块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没有搞好,要放弃了?建议查下RTC电路里面的电容和电阻,说不定会有发现。楼主不要觉得亏,维修本来 ...

早上客户已经拿走了  没有搞定 RTC电路到南桥的电压测量都是OK的

网友:
多半是COMS模块坏 了,自检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上客户已经拿走了  没有搞定 RTC电路到南桥的电压测量都是OK的

维修都会遇到各种疑难症

网友:
VCCRTC VBAT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都会遇到各种疑难症

要么坚持下去,要么早点放弃,劳心劳力

网友E:
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很少碰到这部分出问题,没想到最后无解。

网友:
测量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很少碰到这部分出问题,没想到最后无解。

是的   没办法   有的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F:
会不会是BIOS资料有问题?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BIOS资料有问题?刷了没?

买的工厂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本本这么神的?我要拿一个小本本记起来~

网友:
不理解拆南桥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主板。。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需谨慎啊

网友H:
这个问题比较奇葩

网友I:
换一堆东西到最后还是没好 那感觉太不好过了

网友:
VGA_THRMTRIP#电压为零 Q1401五六脚电压正常 OVERT#为零 Q1403的第二脚正常 第一脚为零 直接去掉Q1401 Q1403  把Q1401三脚和五脚直接导线相连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一堆东西到最后还是没好 那感觉太不好过了

心情非常不好啊    客户还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比较奇葩

是的 没有搞定

网友:
维修就怕懂的搞了一遍还没好,,,投了本钱下去客户又来个釜底抽薪

网友:
看着都感觉头大啊

网友:
亏钱了,维修就这样,有亏有赚

网友: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没看到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应该是COMS模块自检报错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COMS 给南桥供电的 电电容漏电吧

网友:
只能说你技术不错,这种能显示的机器搞不好就不显示了,那就麻烦了,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可以显示的,就不好解释了,哈哈

网友:
comS整体模块坏了或者桥内部COMS条件不正常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记得这故障  没人可以搞好下将人我也不搞了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呵呵,功夫每到位。继续换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J:
可能主板PCB或者 有电容 漏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主板PCB或者 有电容 漏电哦。。。。。

板子已经退了     没能搞定

网友K:
修机难免遇到这种亏钱的活,当赚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机难免遇到这种亏钱的活,当赚经验了

有时也没办法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  一般我都不想动桥的    测量完电路没问题才动的桥

唉,,,那问题也没有找到哦,

网友:
肯定还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需谨慎啊

必须谨慎

网友:
楼主还是多查查吧。

网友:
你的BIOS可以用吗,给我一份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华硕的就是这报电池电压低,我以为是电池坏了,不装电池也报,后来拆装几次好了。

网友:
真是血的教训呀

网友:
意思就是和CMOS 有关的楼主都干了 还是没好     这是神马神机 ? CMOS电路也没问题   哪是哪里问题? 完全不能理解

网友:
修过这个板子,但暂时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能进系统吗?看似是个无关紧要的小故障,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风险!rtcrst# srtcrst#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
楼主可以把BIOS上传上来吗,供献一下,把 板号标清

网友:
楼主。。。。当时你没百度吗

网友:
这问题真的很无奈.应该是COMS电路某个电阻变质了吧.所以换了EC都一样.

网友:
测量电压都是OK的   RTC

网友:
这样挺郁闷啊,原来CMOS电压是这样检测的

网友:
没能搞定

网友:
本子看着挺好的啊~干桥的话得多收点啊~

网友:
今天有个战神的机器 不触发, 没图纸 没bios   客户着急拿走了, ec还带程序的

网友M:
应该还是RTC 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还是RTC 有问题吧

测量没问题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啊,除了桥  EC  ,大件只有CPU了,搞不懂哦

网友N:
很可惜啊,时间精力都浪费了,最关键的是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可惜啊,时间精力都浪费了,最关键的是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唉,,,那问题也没有找到哦,

没有啊啊

网友:
这个和RTC电路没有关系的 RTC电路是不检测电池的 为什么不换个电池座子试一下呢????

网友:
神舟的机子就是奇葩

网友:
:L:L:L还亏本哦

网友O:
这是自己形成的,还是进水的

网友:
就此放棄有點不開心,但也不可介意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个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吧   这样修不会修好的吧

网友P:
好像不是南桥检测电压的吧

网友:
贴钱维修还亏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没有搞好,要放弃了?建议查下RTC电路里面的电容和电阻,说不定会有发现。楼主不要觉得亏,维修本来 ...

有没有试过调整BIOS设置?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那是联想台式机。每次开机都报电池没电,因为没图纸,所以没测电路。我就和顾客说了不影响使用就还给他了。现在想想还有没可能是32.768的问题

网友:
卧槽,保存个时间不就完事了。

网友:
哈哈 居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拆下南桥有没有查下到南桥的点断线没??要是断线了呢???另外 BIOS的时间可以保存吗?

网友:
都正式维客了咋 修机器还 乱换具体情况具体查找

网友:
金正恩学会修主板了  以前遇见过这种问题是电容坏了 但是测不出来 换了就好

网友C:
亏本的     没办法  维修就这样   只有尝试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自己形成的,还是进水的

没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像不是南桥检测电压的吧

EC检测的

网友:
哎   你们这些大神都修不好了     看来我们这些小白要回家种地了

网友:
修机赔钱是经常的,实在太麻烦的机器还是别修了,换吧

网友Q:
最后还是没修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亏本的     没办法  维修就这样   只有尝试才知道

还以为捡到宝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最后还是没修好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