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象灾害多发的夏天,你真的会保养智能电视吗

楼主(2016-07-27):
2016年的夏天如期而至。伴随而来的是高温以及雷暴冰雹等天气。
所以在夏日里如何保养智能电视变得尤为重要。
这里就给大家三种智能电视的保养方法,帮助用户轻松延长智能电视的使用寿命!
2016的夏天才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就已经遭到暴雨袭击了。暴雨季节,雷电多发、天气潮湿,在这里的天气电视容易受影响出现问题。除了暴雨天气,潮湿天气、灰尘都会对电视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会损害你的健康。

雷电来了 如何保养电视

打雷不看电视是大家从小就知道的常识,这是为什么呢?
打雷时看电视,通常在闪电出现的那一霎那,电视图像很不稳定,不过当前许多家庭用的都是数字电视,一般不会出现机器毁坏的情况。通常打雷时在室内收看电视,屏幕上和伴音里出现的干扰大都是雷电的辐射能量。原则上讲,这种辐射能量,是不会损坏电视机的。
不过,倘若有线电视的线老化,或绝缘皮损坏,导致金属线裸露,一旦遭雷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于架设室外天线的用户,一定要选择远离供电线路的位置,特别要远离高压线。因此,雷雨天气,最好拔掉电视插头,尽量少看电视。

潮湿天气 电视更需要好好保养

电视受潮,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开机后很长时间才有图像,或者出现雪花,或者有声音没有图像,或者二者都没有。电视机受潮不仅影响收看,还可能产生短路,烧毁零件。那么潮湿天气如何保养电视呢?几种方法教你轻松保养。
1、正确摆放
电视机不要放在窗台下,避免出现窗台下雨漏水导致潮湿;不要在电视机附近摆放鱼缸、花瓶等潮湿物件。
2、最好每天开机一次
天气潮湿时,保养电视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开机3至4小时,电视机产生的热量便能化解空气中的潮气,或者让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此时处于工作状态的零件会散发热量,驱散机体内的潮气。家中无人看守时,最好拔掉插头、关好窗户并给电视机盖好布套。
3、用电吹风吹走潮气
当发现电视出现受潮时,可适当使用电吹风向电视机背后的小孔上下左右地移动地吹,将电视机内部的灰尘和潮气吹走。

如何防止和清除灰尘
小心灰尘损害你的电视!
由于部分电视后背外壳上有小孔,天长日久灰尘会通过这些小孔进入到电视机内部,电视上落了灰尘,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研究表示,灰尘是电磁辐射的重要载体,电视关闭后,电磁辐射仍然留在灰尘里,电磁辐射作用到人的身上,同样会产生电磁感应,并有部分的能量沉积,最终导致人体细胞功能和细胞状态异常,改变神经细胞的电传导,扰乱人正常的生理活动,日积月累还会造成神经衰弱及神经功能紊乱。
除此之外,遇到天气潮湿时,水汽就会与灰尘凝结在一起,导致电视机出现“爬行漏电”的情况,灰尘还会使电子元器件、电路板和散热器经常超负荷工作,最终导致耗电量增加,甚至会烧坏电子元件,引起火灾。
那么如何防止和清除灰尘?
防止灰尘可以用轻柔的布遮住电视背部,不过现在智能电视大多都超薄,因此可以买一张防尘膜贴在电视背后。
电视已经进灰了怎么?想要彻底地清除灰尘,可用以下方法:
1.在清水中加入少量柔顺剂,搅匀(柔顺剂与水的比例大约为1:500)。把毛巾放入柔顺剂的水溶液中,浸泡3分钟。(或者用现如今专用的电视清洁)
2.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把毛巾拧干,搭在电视机的散热口上。注意,电视机所有的散热口都要用毛巾盖上。
3.掀起毛巾的一角,用电吹风往电视机里吹风,然后再从另一个散热口往里吹。因为柔顺剂里有阳离子,带正电荷,灰尘有阴离子,带负电荷。
电视机里面的灰尘被吹起来以后,就会被吸附到挡在散热口的湿毛巾上,除尘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