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放一会就断电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6-07-27):
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偶尔碰到过这种问题:液晶电视放一会就没电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电视机电源灯亮灭是电视机电源通断的指示,亮表示通电,灭表示断电了。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

电视机电源部分电路进入过载保护状态了,这是后级电路部分有元件软击穿造成,在电视机使用一段时间待该元件发热后就处击穿状态,失去工作性能,导致电源进入过载自动保护状态,电视屏幕自动关闭。

当电源关闭后,电路板上软击穿的元件断电无工作,电源截止,过段时间温度下降后该元件此时又恢复正常状态。

这个元件一般是电源部分或后级高功率高热量排放的元器件。

这种故障检修较难的,要拆开机壳通电放电视让电视机处这种状态后立即放出高压电,立即起先检修才能发现,冷却后又无法判断坏件了。

建议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来检修。

如何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电视机已经开机一段时间,突然断电对电视机的硬件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电视机刚开机不久,就突然断电,则就会对电视机的硬件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电视机再通电瞬间的电压电流会很高,频繁开关机很容易损坏内部的元器件,同时也会影响元器件的寿命,严重者可能会烧坏元器件。

因此我个人建议大家在日常使用电视机时,建议开机一段时间后再关机,关机时可以先按电源开关键再拔出电源插头;尽量避免刚开机就立马关机,或者刚关机又立马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