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 二次开机不触发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27):
如题,索尼的VPCSD,版号 MBX-237,插上电池开第一次能正常开机,关机之后再次触发,就不通电,但是只用适配器,二次开机就能触发,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也是二次开机不触发了。插上电池和适配器电池可以充电,但是几十秒后就不能充电了,不能充电后就不能触发,进系统识别到电池但是没电量,电量显示百分之0,剩余电量未知。量电池有11.4V。实在没法了。  EC换过,充电芯片换过,但电池换过 还是一样的。每次充电掉电后拔下电池再插上25秒后又掉,拔下插上有能充电25秒又掉,求谁遇到这个问题的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网友:
充电芯片周围的元器件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还要  原型号 BIOS芯片?

网友:
坐等大神答案

网友B:
这机器电池坏的比较多

网友C:
以前遇到过 这个不好修 最后把客户的电池电路断了 给客户说电池坏的 没得这种电池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CMOS 电池放过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 这个不好修 最后把客户的电池电路断了 给客户说电池坏的 没得这种电池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也想啊   客户就是想修这个问题,他知道 光用适配器能用 ,那我还怎么收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电池坏的比较多

电池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还是充放电芯片附近的电路问题。。发黑变色的小电容,换换掉看看。找个图纸,仔细查查看啊。。

网友:
还好没有烧到板层,不然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