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上铺电源 做工

楼主(2016-07-27):
后级PWM

辅助部分分立元件

后级 有3,3v稳压部分
各路输出就一个滤波电容

省略两级EMI

假PFC

多彩上普的电源 怎么现在沦落成杂牌了

网友A:
那几个蓝色的电解电容比较显眼,应该是回收货,好像还是1500UF/16V的,搞不好是品牌机主板上拆的,有点像蓝宝石的货,

好歹装了NTC,比某些国内的品牌货要强,目前台系的大多数厂家还保留了 N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蓝色的电解电容比较显眼,应该是回收货,好像还是1500UF/16V的,搞不好是品牌机主板上拆的,有点像蓝 ...

这个NTC 一般都会有的 杂牌都有

网友:
多彩记得好多年前很好啊

网友B:
改可调电源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可调电源是可以的!

不会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