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上铺电源 做工

楼主(2016-07-27):
后级PWM

辅助部分分立元件

后级 有3,3v稳压部分
各路输出就一个滤波电容

省略两级EMI

假PFC

多彩上普的电源 怎么现在沦落成杂牌了

网友:
这就是个杂牌电源

网友A:
这个电源是多彩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多彩的吗?...............

上普 是多彩的
现在变成杂牌的做工了
就像百盛 是航嘉的

网友C:
偷工减料。精简缩水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偷工减料。精简缩水版。

好像也卖65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普 是多彩的
现在变成杂牌的做工了
就像百盛 是航嘉的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D:
连个电容都省的不能再省了,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假的,大流了

网友E:
做工不好的电源真的不能用的,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大厂的电源还是有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连个电容都省的不能再省了,还是少用为好。

现在就是杂牌一样的做工 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杂牌一样的做工 不行了

好像原来也不行.......

网友F:
这做工跟山上货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好的电源真的不能用的,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大厂的电源还是有保证。

杂牌一般省略 两级EMI 电磁干扰
被动式PFC 电感
后级输出省略 一个电容 一个电感
变压器功率小点
整个电源功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原来也不行.......

早期的好像做工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做工跟山上货有什么区别

现在就是山寨的做工了

网友G:
这种电源没有什么修的,拆零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没有什么修的,拆零件用。

主要是拿来练手

网友H: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是的 价格便宜 质量就差

网友:
电源还是不能用太差的,要不硬盘最爱坏

网友:
不好好做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I:
这种电源缩水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源缩水太严重了。

是的 就是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