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评测网件R6300v2千兆路由器

楼主(2016-07-27):
拆解评测网件R6300v2千兆路由器

  前几天从网上入手一路由器,R6300v2千兆路由器,货到之后立即拆封进行拆解,满足我强大的好奇心

  先来张正面图。

  直接取出内脏。

  近一点。

  一体的网变,5个口都是千兆。

  CPU和RAM散热器

  CPU:BCM4708 Cortex-A9架构 800Mhz双核,集成5路千兆交换机,支持2路pcie

  RAM:三星DDR3 256M

  这两个散热器是焊上去的,懒得拆了

  供电模块,用料非常好

  TTL,旁边那个8脚的应该是SPI闪存留的位置,但是没有用到

  飞索 128M NAND,放固件用的。

  BCM4331,2.4G收发芯片,支持3T3R 802.11n,pcie总线接口,最大连接速率450M

  SiGe 2528L 2.4G功放,白色的是滤波器,下面那个小的应该是LNA。

  天线输出位置的高速开关,用来收发切换。

  BCM4360,5G收发芯片,支持3T3R 802.11ac,最大连接速率1300M。

  为了测试USB3.0,换成了is903优盘,在windows下读100M/s写45M/s,结果还是差不多。

  发送速率也差不多

  下面用飞鸽传书为例,从笔记本往台式机传文件,试试速度。

  2.4G wlan to lan,接近200Mb/s,表现不错。

  2.4G lan to wlan,接近230Mb/s,表现不错

  5G wlan to lan, 取360Mb/s,波动比较大,怀疑是驱动问题,博通这无线网卡驱动在win10下经常出问题。

网友:
  5G lan to wlan,开始波动大,后面比较平稳,取530Mb/s

  接下来用电脑传文件给手机,手机是三星S6 G9200国行,2.4G支持HT20 2T2R,5G支持HT80 2T2R

  lan to wlan2.4g 约100Mb/s

  wlan2.4g to lan 约110Mb/s

  lan to wlan5g波动很大,取350Mb/s

  wlan5g to lan还算稳定,取320Mb/s

  结束!

网友:
这帖子好像有点问题,我这边怎么一直出不来帖子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