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RS-500-PCAP-A3不启动

楼主(2016-07-27):
电源有UC3843以及场效应管组成开关电路,另外有个TNY277PN 。低压部分由WT7527 LM339 集成电路构成,目前状态是不启动,整流有300V电压,PS-ON有5V电压。关闭220V电压后300V直流电压下降缓慢。 通电3843 7脚有3V左右,短接绿线7接有9V,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A:
楼主先查一下场效应管和其S极界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查一下场效应管和其S极界的大功率电阻................

S极界的大功率电阻................ 就是限流电阻 电流检测电阻
感觉楼主 最好上图 比较直观

网友:
先检查一下3843的7脚的滤波电解性能看或者换新的试试。次级的12V等各个端口电压是多少?不会是存在漏电、短路的吧?次级的各个滤波电解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
图1,其中ZD1,ZD2是多少的稳压管,原来的短路了,用4148代替的

网友B:
短接绿线和地,3843 7脚有9.3V,8脚有5.8V,就是风扇一动不动,无输出,12V和5V接了灯泡作为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和地,3843 7脚有9.3V,8脚有5.8V,就是风扇一动不动,无输出,12V和5V接了灯泡作为负载。

8脚5V电压明显高了,可能是3843坏或楼主的表有问题..........

网友B:
修好了,的确是3843坏了,8脚5.8V是高了,换了3843,8脚5.01V,7脚9.5v,已经能正常输出了

网友B:
图上的ZD1和ZD2由于不知道是多少的稳压管,用4148代替的,目前能正常工作,12V,5V负载接摩托车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的确是3843坏了,8脚5.8V是高了,换了3843,8脚5.01V,7脚9.5v,已经能正常输出了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ZD1和ZD2由于不知道是多少的稳压管,用4148代替的,目前能正常工作,12V,5V负载接摩托车灯泡

你这个跟我的康舒430一模一样的  也是坏了那稳压管  准备用10V的代替  元件还没到手  这种电源要带负载才会有输出的  用4148代替可能就=于没有保护了

网友C:
我以前也有这么一个电源 找了半天没有摸索出门道了,翻下箱底看看还能否找到这个电源了,如果找到维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有这么一个电源 找了半天没有摸索出门道了,翻下箱底看看还能否找到这个电源了,如果找到维修一下 ...

好东东压箱底可惜了......

网友(2016-09-06):
这电源和康舒是一个工厂生产的!有通病!在我手里坏的最多的就是3843了!还有就是5VSB启动电阻开路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