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多核DH6 不能启动

楼主(2016-07-27):
芯片是WT7522+AS339  短接绿色线测试WT7522数值 ,  待机时8-9脚的C1 C2是1.94V ,短接绿色线后变为2.17V   开机瞬间测试各组供电也没有跳变,感觉就像没有工作,不像保护  ,有朋友知道这芯片的工作时序吗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8-6 09:50):
已修复  换了一对推挽三极管就好了, 因为拆下原来的推挽管测试阻值正常,走了弯路

网友A:
这个要触发瞬间用示波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触发瞬间用示波器看

万用表测第8-9脚待机跟短接绿色线时电压不同 是否能判断为工作正常  示波器暂时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第8-9脚待机跟短接绿色线时电压不同 是否能判断为工作正常  示波器暂时没有

基本上可认为7522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触发瞬间用示波器看

示波器 才能看见的吧
万用表反应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第8-9脚待机跟短接绿色线时电压不同 是否能判断为工作正常  示波器暂时没有

最好还是上电源的内部图
论坛高手多啊
看是否保护 短接看风扇转的情况啊
风扇动一下就停 或者几秒就停 都是保护
风扇不动 就是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认为7522正常....

估计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认为7522正常....

哦  如果推挽已经工作那驱动变压器次级开关管应该工作的  但是发现这开关管Q1和Q2都没有工作,B极电压一个0V  一个10V   正常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管子是100多V的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上电源的内部图
论坛高手多啊
看是否保护 短接看风扇转的情况啊

风扇没有动作   不是那种转一下停的状态

网友B:
发现个奇怪的现像,  我拿掉被动PFC大电感居然还有300V直流电,而且辅助电压也有正常的5VSB  绿色线电压从4.2V变成5V   注:被动PFC是真的线圈  2针也没有直接连一起的

网友B:
我拆了整流堆2个大电容都还有300V  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个奇怪的现像,  我拿掉被动PFC大电感居然还有300V直流电,而且辅助电压也有正常的5VSB  绿色线电压 ...

这是正常的
一般DM311 TNY277 一类的 辅助集成IC 断电后 5VSB 无负载的情况下 大概几十秒消失
一般采用分立元件的 辅助部分 断电后 大电容只有30v 一下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没有动作   不是那种转一下停的状态

风扇不动 就是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如果推挽已经工作那驱动变压器次级开关管应该工作的  但是发现这开关管Q1和Q2都没有工作,B极电压一 ...

高手好像说过
一般好像是测 B E 还是 C E之间的压降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整流堆2个大电容都还有300V  怪事!

估计是这样
因为采用的集成的IC是直接 310V 启动的
所以大电容 在通电瞬间就已经充满310v的电了 然后缓慢放电
电在大电容里边 更整流桥没关系了

网友:
还是上电源实物图 比较好点
那你的电源也是半桥的结构了可以参照长城的标准图纸

就是后级的PWM 不一样  既然能测到310v 就说明 300v 整流滤波部分正常了

辅助部分5VSB 部分正常

绿线部分 主PWM 部分正常

稳压控制部分 过功率保护部分 不用查 不是保护

启动过程
绿线-7522-推动部分-主开关-主输出部分

一个一个查了
短接绿线到地
绿线已经是低电平
说明绿线和7522都正常的
推动部分扫荡一遍
打PWM 7522 C1 C2 对地阻值 是否正常 接近
推动管 平衡电阻

主开关部分扫荡一遍

主输出部分 各路输出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D:
还是上电源实物图 比较好点
那你的电源也是半桥的结构了可以参照长城的标准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上电源实物图 比较好点
那你的电源也是半桥的结构了可以参照长城的标准图纸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去测试一下

祝你成功修好电源

网友B:
电源修好了,感谢! 竟然是推挽管的问题 ,拆下来测试阻值正常,正向600左右的阻值 反向都是无穷大,没想到竟然是它  换了一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修好了,感谢! 竟然是推挽管的问题 ,拆下来测试阻值正常,正向600左右的阻值 反向都是无穷大,没想 ...

那可能就是 管子性能不良了

网友E:
有几个这样的电源,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这样的电源,修好了分享一下

我的是推挽三极管损坏造成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