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216打印机显示正在初始化

楼主(2016-07-27):
这机器每次开机的时候到”正在初始化“这位置 要等个一分钟左右才能进去。百度上的方法试过好几种了 都不行

网友:
进来长长经验  赚点积分

网友A:
是不是扫描灯管的问题

网友B:
观察显示正在初始化的时候,机器有没有其它的动作?不行就恢复初厂设置试试,再不行就电话联系HP售后电话支援!

网友C:
有定影的原因和主板, 我遇到过一直是初始化的。  最后换了定影解决问题

网友D:
恢复出厂试试,不行的话考虑下主板bga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扫描灯管的问题

不是,这机器和1136一样时间长了都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试试,不行的话考虑下主板bga芯片

有可能主板,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定影的原因和主板, 我遇到过一直是初始化的。  最后换了定影解决问题

倒不影响使用,同行的机器,拿回去凑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显示正在初始化的时候,机器有没有其它的动作?不行就恢复初厂设置试试,再不行就电话联系HP售后电话支 ...

同行的一个机器,能用拿走了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新机都是要等30秒才能进去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先试试

网友:
1136时间长了都会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扫描灯架的驱动电机和齿轮是不是有问题导致扫描灯架不能复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