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

楼主(2016-07-27):
  客户拿来一台戴尔m4010的笔记本说不开机  开机测试一下 报警3声
重复报警。
  这问题我看了论坛上有人遇到过 不知道搞好了没有,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通病呢???重复报警3声   知道的朋友告诉下,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是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就OK。也可以直接换掉PU5101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就OK。也可以直接换掉PU5101

ky可以帮我加分 我没有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y可以帮我加分 我没有分了

就你回我话了  必须加啊

网友:
报警三声会是pg问题?

网友:
3声 好像是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网友:
也遇到过不过没有修好  说是cpu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就OK。也可以直接换掉PU5101

不行啊  翘起来一脚之后开机就直接报警2声  一直重复  不过少报了一声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就OK。也可以直接换掉PU5101

还有什么可能呢??说明情况啊。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  翘起来一脚之后开机就直接报警2声  一直重复  不过少报了一声
呵呵

2声是不过内存  你先测一下所以芯片的供电 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声是不过内存  你先测一下所以芯片的供电 pg

唉 客户个过来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客户个过来拿走了

ke可惜了啊